请教钢材Q345和Q345q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6-05-08):
哪位大虾能给我解释一下,Q345和Q345q的性能和化学成分的区别,不胜感激

网友:

Q345和Q345q都是普通碳素钢,只有后者中的q是指桥梁用的,它是桥的汉语拼音大写

楼主:

如果没有区别的话,为什么要指明是桥梁用呢?总有施工单位说买不到Q345q,问能不能用Q345代替。

网友:

两者还是有区别的,主要在机械强度。

网友(2006-09-08):

补充一下,管它有用没用!!!

网友:

Q345系列是低合金结构钢
Q345q系列是桥梁用结构钢板
化学成分、力学工艺性能不一样,标准也不一样

网友:

桥梁用钢板Q345q,用于制造铆接及栓焊结构的公路桥及铁路桥梁
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板Q345,Q345A、B具有良好的综合机械性能、焊接性能、工艺性能;Q345C、D产品适合在高寒地区等复杂条件下使用,钢板强度和低温冲击韧性超过标准的要求,此类产品适用于机车车辆、起重设备、矿山机构及共它工程机械的焊接结构件,其特点是可以节约钢材、减轻结构自重。

网友(2010-07-23):
受教啦,受教啦。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