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UG关于齿轮泵设计的教程和实例

楼主(2006-05-09):
由于毕业设计需要设计一个液压站,需要用UG进行三维建模,所以现在正学习UG中,急需关于齿轮泵的设计教程或者实例,最好是CB-L型号的齿轮泵的教程,哪位大大能提供一下教程或实例,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首先是你得把设计做好,也就是二维图做出来。我觉得这可能才是你设计中的困难。至于三维建模,齿轮泵是比较简单的。

楼主:

我这个齿轮泵不用设计的,只要选好就行了,而我选的是CB-L系列的,问题是我刚学UG,不太知道怎么下手画这个。。。。。

网友:

如果你初学,想做好不太容易的。不知道你说的选好是什么意思?有一个装配图还是有所有零件图?一个个零件做出来,装配好就行了。齿轮及一些小零件都比较简单。我想你可能会在泵体外型和进出油道上遇到点问题。建议你选择简单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