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补偿变量柱塞泵在调流量时油压是否变化?

楼主(2006-05-09):
请问压力补偿变量柱塞泵在调流量时油压是否变化?

网友:

看你如何调流量了,如果是通过调节泵上的斜盘摆角,压力是不会变的

楼主:

谢谢大虾的解答,我对这种泵不太了解,我的理解是泵出口压力可通过泵上装置调定,在这一压力下,流量一是可通过泵上装置调定,二是就通过油路中节流筏调定,不管怎么调流量,所调定的泵出口压力都不变,
以保证油缸推力,不知这种理解对吗?

网友:

油压是由负荷决定的,跟流量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压力补偿变量柱塞泵在调流量时油压是有变化的,在各厂家产品样本中都有变化曲线图,请详查。

网友(2006-11-22):

比如恒压泵,在恒压阶段,自调流量时,压力一定会有变化的。
也正是因为有压力变化,才会有流量的调整。具体压力跟流量的对应关系见样本的曲线图。

网友:

看了上面各位的回帖,我这里补充一些情况,供大家分析参考。(下午写过,不是为什么没有了)
1)从大家的讨论可以理解,这里指的是恒压泵。这种泵的基本特征是,在系统压力没有达到恒压泵调定值之前,它是最大排量的定量泵。当系统压力升高到它进入恒压工况后,在负载所需的流量发生变化时,系统压力是不是变化呢?原则上应该讲是不变的,当然这种不变是宏观地看,如果从慢动作过程来看,正如楼上“自己wo”先生说的:“也正是因为有压力变化,才会有流量的调整”。
2)我这里将这种宏观上不变,变量过程中是暂时有所变化的情况作一点描述。恒压泵一般用于系统中的负载开始时快速前进,油压很低;后来负载升高速度降低,最后停止运动转入系统保压这样一种系统,具有节能的优势。例如,到慢速时恒压泵当时的最大流量为100,而系统要求例如60,这样对从泵出口到推动负载的液压缸压力腔这样一个所谓动态封闭容腔而言,进去的流量100大于系统需要的60,封闭容腔压力必然暂时要升高。这个暂时升高了大压力,推动变量控制阀阀芯离开处于平衡状态度中位,而将变量缸大腔的压力油通往油箱的阀口打开,将油放掉一点,变量泵斜盘角度变小一点,直到泵输出的流量正好等于系统所要的60,这时泵出口暂时升高的压力回落到调定值,变量控制阀阀芯回到中位,变量泵就在新的斜盘角度下稳定运行。这个过程就说明,为了适应流量减小的需要,泵出口压力是要暂时变一变来推动变量控制阀运动,使流量发生变化,等变好了暂时升高的压力又回落到原来的设定值。这就是“以暂时的压力变化,求得宏观系统压力的不变”。
3)样本上的曲线,单独恒压泵,一般恒压线不是那么垂直,但在压力流量复合控制泵中,恒压线就基本是垂直的。这里,一方面是一种客观存在,与变量控制阀性能有关。另一方面,我也为人家做过样本曲线,它并不是直接将实测曲线搬上来,而是根据实测曲线作一点必要的修正。

网友:

这里我认为首先要明确楼主所讲的压力补偿变量泵到底是指哪一种?一般来讲压力补偿变量泵指的是我们国内用的比较多得YCY14-1B系列。它其实是一种恒功率变量泵,泵的压力不能在泵上调整,而是要通过单独的调压阀。目前也有很多资料把A10VSO力士乐系列的恒压变量泵称作压力补偿变量泵,这种泵的特性就如7楼的所说了。

网友:

关于变量泵的名称,如楼朋友所说的,有点乱。我曾经看到过一本译成中文的国外厂家的样本,它根据英文的原意将所有的变量泵都看成压力补偿变量泵,你不能说它不对,只是不实用,因为从原理上来讲,所有的变量泵都可以归根到底到压力补偿或敏感上去。
我这里介绍国内用的不少的CY14-1B泵主要设计人员徐绳武先生的专著:柱塞式液压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85)一书,对各种变量形式的介绍:
轴向泵的变量机构虽然多种多样,但。。。第二类按调节方式区分,即自动控制泵的基本参数(包括压力、流量、功率等)按一定规律变化,如恒功率、恒压力、恒流量等。。。。
徐绳武先生在书中,就是按这样的分类,对变量原理进行了分析介绍。这个分法与当前多数样本的叫法也比较一致,建议网友参考这种叫法,可以免除一些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