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316和316L 有什么区别---[请教]

楼主(2006-05-10):
相当与0Cr17Ni12Mo2Ti和00Cr17Ni12Mo2Ti,不敢肯定对号入座哦

楼主:
Re: 316和316L 有什么区别---[请教]

我想问的是命名规则是什么啊

网友:
Re: 316和316L 有什么区别---[请教]

这是日本的钢号编法,区别是成分不同,316L耐腐蚀性更强

网友:
Re: 316和316L 有什么区别---[请教]

是美国标准,日本没有不锈钢标准,完全采用美国不锈钢标准,所以日本人在不锈钢牌号前加上SUS。

网友:
Re: 316和316L 有什么区别---[请教]

前者含碳量(C<0.08)高于后者(C<0.03)%

网友:
Re: 316和316L 有什么区别---[请教]

6楼说得对。

网友:
Re: 316和316L 有什么区别---[请教]

316L除碳含量较低外,316L的冷镦性及防锈性更好

楼主:
Re: 316和316L 有什么区别---[请教]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Re: 316和316L 有什么区别---[请教]

6楼说的对,其化学成份是316L低,但力学性能316L的收缩率为40%,316为60%,另外要说的是316L是退火状态的不锈钢,而316是热精整状态的.

网友:
Re: 316和316L 有什么区别---[请教]

--钢中添加Mo(2-3%),故耐蚀性和高温强度优良;
--SUS316L含碳量比SUS316低,因此,抗晶间腐蚀性比SUS316优良;
--高温蠕变强度高;
--加工性优良(无磁性)。

化学成分:

规格 C Si Mn P S Cr Ni  Cu
SUS316 ≤0.08 ≤1.00 ≤2.00 ≤0.045 ≤0.030 16.00-18.00 10.00-14.00 2.00-3.00
SUS316L ≤0.03 ≤1.00 ≤2.00 ≤0.045 ≤0.030 16.00-18.00 12.00-15.00 2.00-3.00

材质性能:

规格 YS(kgf/mm2) TS(kgf/mm2) EL(%) Hv
SUS316 ≥21 ≥53 ≥40 ≤200
SUS316L ≥18 ≥49 ≥40 ≤200

物理性能:

区分 SUS316 SUS316L
电阻比(μΩ.cm) 73.00 76.98
比热(j/g.k) 0.45 0.42
传热度(w/m.k) 13.23 12.28

网友:
Re: 316和316L 有什么区别---[请教]

越来越详细了,2楼的说错了,其实查下GB1220/1221和中外不锈钢材料对照表,上面都有,316(美国标准AISI/ASTM)相当于我国的0Cr17Ni12Mo2,316L相当于00CrNi14Mo2

网友(2006-06-21):
Re: 316和316L 有什么区别---[请教]

hao
最近我用316L最多了
呵呵

网友:
Re: 316和316L 有什么区别---[请教]

316L不锈钢的最大碳含量0.03,可用于焊接后不能进行退火和需要最大耐腐蚀性的用途中。
耐腐蚀性:耐腐蚀性能优于304不锈钢,在浆和造纸的生产过程中具有良好的耐腐蚀的性能。而且316不锈钢还耐海洋和侵蚀性工业大气的侵蚀。

耐热性:在1600度以下的间断使用和在1700度以下的连续使用中,316不锈钢具有好的耐氧化性能:在800-1575度的范围内,最好不要连续作用316不锈钢,但在该温度范围以外连续使用316不锈钢时,该不锈钢具有良好的耐热性。316L不锈钢的耐碳化物析出的性能比316不锈钢更好,可用上述温度范围。

热处理:在1850-2050度的温度范围内进行退火,然后迅速退火,然后迅速冷却。316不锈钢不能过热处理进行硬化。

焊接:316不锈钢具有良好的焊接性能。可采用所有标准的焊接方法进行焊接。焊接时可根据用途,分别采用316Cb、316L或309Cb不锈钢填料棒或焊条进行焊接。为获得最佳的耐腐蚀性能,316不锈钢钢的焊接断面需要进行焊后退火处理。如果使用316L不锈钢,不需要进行焊后退火处理。

典型用途:纸浆和造纸用设备热交换器、染色设备、胶片冲洗设备、管道、沿海区域建筑物外部用材料。

网友(2016-08-28):
对于这方面的只是欠缺的很

网友:
316L含碳量更低,那样塑性更高和加工硬化低,不锈钢低对某些腐蚀更耐侵蚀,具体什么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