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塞泵坏了---[请教]

楼主(2006-05-09):
单位的导轨磨床,柱塞泵有异响,经检查泵里的弹簧断了,柱塞轴里的钢珠也磨平了,请问大侠,钢珠能换吗?怎样取出来???

网友:

钢珠怎么取不知道,以前我们厂的泵坏啦都是换整套圆柱塞,呵呵.

网友:

简单方法,直接找生产厂家联系,先询问厂家的意见!

网友:

换泵吧,越修越废。

网友(2006-06-29):

赶快换了

网友:

只要柱塞没有磨损可以换相同规格的弹簧和钢珠,这只能做短期使用。最好换一个新泵

网友:

尽量换一个!

网友:

同型号的弹簧和钢珠当然可以换,但实际上弹簧的的参数很难配成原来的那样,短期应急使用可以,长期使用最好向原厂购买。

网友:

还是换泵好,因为泵里面有了损坏,实际上其他部位也就差不多快坏了,你修好了这个地方,过几天另一个地方又坏了,还不够找麻烦的呢!
如果要修,一定要钢珠砸一下原来的油孔处这样才能密封的好。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2006-08-25):

  “泵里的弹簧断了,柱塞轴里的钢珠也磨平”
那拄塞和弹簧是一定要换了,那滑履是不是也磨损严重??该故障是轴向受力造成了
最好换了一新泵,再调整啦

网友(2006-10-14):

换同型号的弹簧和钢珠,不一定非换政台泵,这样也可以的多学知识!

网友(2010-11-14):
简单方法,直接找生产厂家联系,先询问厂家的意见!

网友:
楼上的同学说的对,看你这个泵的情况的,首先要问下厂家,这个东西新的多少钱,修的话,要多少钱。自己考虑下就好了。不要自己瞎想,其实你自己想也没用,修就要用备件,这个你又没有。
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这个泵为什么会坏成这个样子,是光是泵的问题,还是系统的问题,如果是系统的问题,简单的换泵或者维修,个人觉得意义不是太大。

网友:
按你说的这个油泵柱塞坏了,也能修,可以换一套新柱塞与缸体,(看配油盘是否磨损,是否也需更换),弹簧必须换。

网友:
弹簧和钢珠当然可以换一定要钢珠砸一下原来的油孔处这样才能密封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