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阀体工艺孔是如何被堵的?--[有图,求助]

楼主(2006-05-10):
各位看看这个阀体工艺孔是如何被堵的?

网友:

能否讲的更具体一点,材料如何?孔径有多大?有什么要求?是中间用钢珠堵住的孔吗?我以前搞过这方面的东东

网友:

是呀讲清楚点吗,材料,壁厚,用途,为什么要堵,怎样才算满意。

网友:

看不明白,呵呵

网友:

是一种堵头,前面是圆柱桶塞入孔内,后面是钢珠,拍入钢珠可胀紧孔口,起到密封孔的作用.

楼主:

不好意思的,是钢珠的,起密封作用的,孔大致为4mm大小的,阀体材料为铜,过液压力最大为42Mpa,臂厚为10mm以内,我的疑问是如何做到,也就是说钢珠如何被外面的环胀紧密封的,谢谢了!

网友:

是工艺孔吗?感觉不像,倒像是单向阀,在液压传动中也是常见形式。你找东西按一下滚珠,感觉一下滚珠下面是否有弹簧。一般情况,滚珠外面的套管的内侧应该有用滚珠砸出的窩儿,目的是当油从内部向外压时,管路不通,当油从外向里压时油路通。在阀体上事先钻孔,要精确也经常用坐标镗床加工孔。然后将安装了滚珠(和弹簧)的导管用压力机压入阀体。注意安装前要试压,不能漏油,同时从外向里的压力要符合要求。,一定要认真清除毛刺,往往一个毛刺就毁了一个产品。

楼主:

我确认了是个工艺孔的,需要堵住的,因为阀体材质为铜,臂厚只有10mm以内的,所以不能用螺纹加密封圈形式堵的,希望那位能告诉我这么做到,希望说具体点。谢谢了- @4 H5 ~+ p9 y

网友:

单向阀

网友:

这是个球涨式堵头,是个标准件,4mm孔用 标准号(ZBJ22007-88) QD04

网友:

此中堵头的安装方式见附件图

网友:

压配合

楼主:

谢谢各位!

楼主:

非常谢谢11楼朋友的回答,可以问问那里可以买到球涨式堵头?我在上海的,谢谢答复!

网友:

真是高手如云啊

网友:

不建议你采用此种方式,我们单位曾经出过事,加工精度不高,安装质量不稳定,加上工件材质问题,冲出过好多次,象子弹一样。后来都改螺堵了。

楼主:

谢谢楼上得答复。我现在想知道球涨式堵头堵头那里可以买到,我知道成都有家公司有得,但我在上海不好买得。我听他们公司人说还有种方式可以得就是锥涨式堵头,有人知道这两者得优点和缺点吗?谢谢答复

网友:

记不得是西德福还是PARKER哪家有了。

网友:

上海应该有的。

网友(2006-06-09):

我们就是用这种堵头的,应该很容易就能买到的。想了解详细资料,和我联系,有空多交流。
: f* a1 d! W  F6 x4 hQQ:56403194

网友:

我是成都市丰泽科技有限公司的,我们就经销球涨式堵头和锥涨式堵头.电话:02885143256,欢迎大家来购买,这是成熟产品,请大家放心使用.
有时间我将资料上传给大家.

网友:

资料.

网友(2006-10-12):

按照安装要求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球涨式堵头

网友:

球堵

网友:

这个是工艺孔,主要原因是在阀块上钻孔时钻头不能转弯,象内部90度的管路很多是要开工艺孔的.等内部管路沟通后再压入过盈配合的钢球密封.

网友:

不过 不提倡这种用法啊  一次性的东西  二次清洗集成块时也不爽

网友:

HAWE的阀好像有很多这种东西,表面看起来一个一个亮点,蛮好看

网友:

学习了。球胀式堵头。。。OK。

网友:

单向阀我们倒是有用过,但是象11楼这种方法我还是第一次见,真的是很有新意,当然对于高手来说是正常的,我要努力学习他们了,自己真的很菜

网友(2007-10-27):
日本油研的手动换向阀上面有用这种堵法的,是为了加工工艺上方面,加工完再堵住.

网友:
我们经常采用这种堵法,前面说的对,是一次性的,基本无法重新安装.

网友:
那像楼主所说薄壁,材质又是铜,用什么方式比较好???请教

网友(2008-01-06):
回复 网友A:

回答的最正确,是球涨堵,靠过盈固定,配合不好再如遇到高压处,会向子弹一样飞出来,很危险。

网友:
是的,就是个球堵
不过具体怎么装的不是很清楚,学习大家的经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谢谢11楼朋友的回答,可以问问那里可以买到球涨式堵头?我在上海的,谢谢答复!

球涨式高压堵头,上世纪八、九十年度上海煤机所(徐家汇)就有卖了,现在不知还有没有。
在保证孔的加工直径和装配情况下,一般还是比较安全的。但要去除比较麻烦,可用电火花打掉它。

网友:
标准的球堵钢珠的那孔是有锥度的

网友(2008-03-15):
斜坡原理工

网友:
是否常泄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