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无缝钢管生产设备中三辊定心装置的设计资料!

楼主(2006-05-10):
那位有无缝钢管生产设备中的三辊定心装置的设计的资料,能否共享一二

 小弟在此不胜感谢!!!

网友:

三辊定心装置种类很多,有齿轮式、杠杆式等,目前这些资料均为设备制造厂的技术保密,不会随便外传的。据我多年设计及用户使用反馈信息,新型杠杆式(德国和意大利)改动型比较好用。

网友(2006-07-20):

2楼兄弟,鄙人在轧钢厂干了N多年,就是没见过三辊的钢管轧机(三辊的棒材见过),以后多向你请教。

网友:

我倒是见过三辊的钢管机架  是在天津钢管厂 不过是进口的 每个20多万 从外面看不请结构 不过传动输入只有一个内花键轴 他们有台瑞典山特维克的加工三辊的数控车 号称中国只有一(3000W)

网友(2007-01-03):

是指轧管机主机里的定心装置么?

网友(2007-05-19):

三辊定心装置是穿孔机后用的,三辊的钢管轧机是轧管机的一种,两者不是一回事。三辊的钢管轧机一般叫ASSEL轧机,改进后的叫特朗斯瓦尔轧机,这些都是无缝上用的。

网友(2013-08-07):
一种三辊定心结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