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角交错轴锥齿轮分曲面的数学模型

楼主(2006-05-11):
这几天一直在研究直角交错轴锥齿轮的分曲面,得到以下无法解的微分方程:

其中u是齿数比,E是偏心距,也就是公垂线的长度。

网友:

阿松,你修改一下你论坛的贴子,把图片作为附件发上去.blog里只能通过html来加图.

楼主:

这下对吗?

网友:

呵呵,顶

网友:

这个是什么方程呢?未知参数只有r和theta2,应该是条曲线吧
是球面渐开线的自然推广么?

楼主:

是条曲线!跟球面渐开线没有关系。r和theta2互为函数。

我是这样定义的:两条中心轴线相交为一定角度(先取90度)的,半径成一定比例关系(R/r=u),轴线的公垂线为定值E(即偏心距)的,两圆所各自形成的曲面。

我的曲线是r所形成曲面与过轴线的平面所相交的曲线。有些书上说是双曲线,但我用双曲线做不出合理的曲面:首先两曲面应该相切,但两双曲面好像做不到。

网友(2006-11-11):

请问theta2是怎样定义的?

网友:

这应该是一曲面,实际上是表示齿轮传动时r、theta2的运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