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雾试验方法

楼主(2006-05-12):
仅供大家参考!

表面处理用醋酸铜盐水喷雾试验法fficeffice" />

c4 u' B- j6 H z/ H

1.    适用范围:本标准规定了各项金属底材于电镀装饰用铜-镍-铬、铜铁或锌压铸件底材于电镀镍-铬后,以及铝阳极处理后等各项表面处理的醋酸铜盐水喷雾耐蚀性试验方法。

 J3 x& B

2.    试验方法:本方法是使用盐水喷雾试验机将含有氯化铜的醋酸-氯化铜试样液,以雾状喷于电镀被覆膜或氧化膜上之一种腐蚀试验方法。试验的主要条件如下表所示。

   K;                   {  {

项目

配制时

试验中

 V

备注

氯化钠溶液浓度(g/l)

50

45-55

最好每天标定一次

氯化铜溶液浓度(g/l)

0.26

--------

PH值

3.0

3.0-3.2

收集后测定试验中的PH值

 L- I) _. S

压缩空气压力(f/㎝2

------

1.00±0.01

连续中不得中断

8 @( { U5 a8 Z) d

喷雾量(ml/802/h)

. M8 n y

------

1.0-2.0

 ]* r1 q

应至少收集16小时,求平均值

5 ^ |1 X E

压力桶温度(℃)

------

63±1

盐水桶温度(℃)

------

6 p [

50±1

试验室温度(℃)

------

50±1

每天至少测试两次,其间隔至少7小时

试验室相对湿度

------

85%以上

其他湿度要求,由买卖双方协议而定

试验时间

------

 V

------

7 c @9 ?! h. x

即由开始喷雾至终了的时间,或由买卖双方协定

3.    试验液的配制:试验液依下列顺序配制。

3.1         溶解试剂氯化钠于蒸馏水中(或总溶解固体量小于200ppm以下的水中),调配成浓度为5%的盐水液①。此盐水液的PH值应在6-7之间 ,否则蒸馏水或氯化钠中可能有不纯物存在。

3.2         于每公升的盐水液中添加0.26g试剂氯化铜(CuCl2·2H2O),混合搅拌使其完全溶解.

3 l) v! E b

3.3         并以试药剂冰醋酸调整此含氯化铜的盐水液的酸碱值,使其收集液的PH值为3.0-3.2②,即成试验液.

3.4         喷雾前,此试验液不能含有固体悬浮物③ .

注①:在25℃测量试验液的比重应为1.03-1.04之间.此试验液中的氯化钠浓度亦可利用硝酸银溶液滴定法或其他方法标定.

:每公升盐水液中所需的冰醋酸调整量,如果大于1.6ml或小于1.3ml,则试验系统中可能有某些问题存在.(例如PH值不标准、蒸馏水或氯化钠含有不纯物或者试验系统不清洁.)

 n. @7 A( u4 f

:为避免喷雾喷嘴阻塞,此试验液须过滤或小心倾斜地注入盐水桶,或于喷雾吸水管前端处装上玻璃过滤器或适当的纱布为宜.

8 P `

4.    设备:本试验所需之设备为喷雾喷嘴、盐水桶、试验片支架、喷雾液收集水桶、试验室④、盐水补给桶、压力桶、压缩空气的供给设备与排气设备等构成,其装置如图1所示,并按照如下条件试验。

: ④试验室的大小,须在0.43m3以上.

4.1盐水喷雾试验机与其所需的管路应采用纯性材料,不能对喷雾液的腐蚀试验产生影响或本身会被腐蚀者.

4.2 喷雾喷嘴不可直接将试验液喷向试样,喷雾室顶部聚集的溶液不得滴落在试验片上.

4.3 试验片滴下的试验液不可流回盐水桶,而再用于试验.

4.4压缩空气不能含有油脂及灰尘,所以必须有空气清净器,空气压力调整为获取适宜喷雾量为准.因为压缩空气于膨胀时,有吸热现象,所以须事先预热,以获取均匀温度的喷雾⑤

注⑤:预热以增加压缩空气的温度和湿度.

4.5 喷雾采取器其水平采取面积为802,直径为10,置于试验片附近(靠近喷嘴最近与最远之处的两个地方).

4.6喷雾液量以调个时间计算,在采取容器上,应每小时平均可收集1.0ml-2.0ml的试验液.喷雾液至少应收集16小时,以其平均值表示喷雾量.

4.7 试验中盐水桶,其氯化钠浓度应维持45-55 g/l.

& R+ b7 H M

4.8 压力桶的温度须保持在63±1℃,盐水桶的温度应保持在50±1℃.

4.9 试验室的相对湿度须保持在85%以上,更高相对湿度的要求可由买卖双方协定.

5.    试样

5.1         采取位置:试样可从制品的主要表面采取或以制品本身作为试样.但如无法以制品试验或判断时,可由当事者双方协定以试验片代替.此试验片必须能代替该制品.

 i8 O! j3 m

5.2         尺度:试验片的标准尺寸为150×70,或为100×65.

5.3         数目:试样的数目由买卖双方协定.

5.4         试验前处理

4 t/ \+ q B% g7 ~

5.4.1   试样依镀层性质与清洁程度而须作适当清洗,不能使用研磨剂⑥及具有腐蚀或抑制作用的溶剂清洗,且清洗方法不得损伤表面.但是阳极处理的铝试片须以含有抑制剂的三氯乙烷溶剂清洗⑦.至于不锈钢试样可由买卖双方协定使用硝酸清洗与钝化,试样经清净后(通过拨水性试验),以干净的布或吸水纸将水分擦干,或者用无油的干燥空气吹干.

:⑥不得已时,可使用氧化镁膏.此膏状物是10g试药剂氧化镁加入100ml蒸馏水中形成的.

:使用此有机溶剂清洗时,须在通风良好而无火焰处.

 @

5.4.2   若非另有规定,否则试样切口及因挂勾而造成底材露出部分,或因识别记号所造成镀层的缺陷处,在试验时应覆以适当的保护层,如硬蜡、乙烯胶带等绝缘物.

5.4.3   手纹污染会造成严重的不良试验结果,故试样于清净后不得有任何手纹的污染.

8 [$ R/ @: c v; U' i1 h

6.    试样的放置:试验中,试验室内试样位置须符合下列条件

6.1试样的主要表面与铅垂线成15±2度的倾斜或由买卖双方协定其他角度,又自试验室上方俯视时应与喷雾的主要活动方向平行.特殊零件具有多方向的主要表面需要同时测试时,可取多件试样同时放置,务必使每个主要表面能同时接受盐水的喷雾.

5 H$ } L5 T' a

6.2 试样的排列方式应使喷雾自由地落至全部试片上,不应妨碍喷雾的自由落下.

6.3试样不可互相接触.也不可接触到金属性导体或毛细现象作用的物质,及其他支持架以外之物.

6.4 盐水溶液勿从一个试样滴流至其他试样上.

6.5 试样识别记号或装配孔应覆于下方.

: z2 i1 c! h b, ?

7.    操作:将试验室及盐水桶的温度调整至50度,压力桶的温度为63度,喷雾压力保持在1.00±0.01f/㎝2,即可开始喷雾.

7.1试验条件:试验条件如表1.

7.2试验时间:为喷雾开始至结束的连续时间.试验时间为电镀层的一项重要品质资料,其所需时间可由买卖双方协定。

7.3 试验后处理:喷雾试验完毕,开启试验室上盖时,勿使溶液滴下而小心取出试样,不得损伤主要表面迅速以低于38度的清水洗去黏附的盐粒,用毛刷或海棉去除腐蚀点以外的腐蚀生成物,并立即以干净压缩空气干燥.

8.    记录:若非买卖双方另有协定,否则本试验应有如下记录

 [, h* F

8.1         配制盐水时,所使用的盐和水的品质.

8.2         试验室温度记录.

8.3         喷雾采取器的装置,每天应具有下列记录:

8.3.1  喷雾量

8.3.2  收集溶液在室温时比重或浓度.

8.3.3  收集溶液的PH值.

8.4         试样的种类、形状、尺度与数目

8.5         试样的前处理清洗与后处理清洗方法.

8.6         试样于试验室内的置放方法.

8.7         依第5.4.2节所用的被覆方法.

 w2 @) G

8.8         喷雾时间.

8.9         试验时间若有中断,则需记录其中断的原因与时间.

' R* I0 z' l ]' A, x7 T

8.10    其他检查所有结果.

9.    判定方法:测定腐蚀状况判定,可按国家标准中的标准图对照施行.起泡、裂痕等使用标准图难以判定的,可用附有标尺的放大镜判定,或由买卖双方协定.

网友:

谢谢笑笑先生!

楼主:

谢谢老鹰,我只是新手,虽然做机械已有10年了,但我还有感到自己很无知,没有在某一领域有建树。不好意思,我没看到你发给我的邮件,对不起。我所学的专业是机械设计,涉及过铸造、锻压、冶金、水泥机械、发电、五金和汽摩配等行业。我希望和大家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

这个盐雾实验是什么标准,标准代号是什么?

网友:

能把国家标准中的标准图上传吗?
谢谢!

楼主:

不好意思,这个标准的代号我记不清了,只记的前面是CNC开头的,标准图我目前还没有,等找到后上传。

网友:

盐雾试验是表面处理耐蚀性方面的标准。

网友(2006-08-12):

请问可有对不锈钢材料进行盐雾测试的方法与标准,谢谢!

网友:

我来修改成PDF的

网友:

不错啊!

网友(2006-10-03):

GJB150里面有盐雾试验方法的!

网友:

谢谢楼主,十楼大侠

网友(2008-03-14):
不錯喔,還有人這般熱心公益轉成pdf檔,感謝囉

网友:
回复 网友A:

ASTM盐水喷雾试验标准
发布时间:2005年9月19日 10时55分
美国材料试验标准(ASTM)   代码:B 117-02

盐雾试验仪的标准操作规程

本标准已被批准供国防部下属司,局使用。
1. 适用范围
1.1本规程将说明产生和维持盐雾试验环境所要求的仪器,方法和条件。可以使用的合适仪器将在附录Ⅺ中说明。
1.2 本规程没有规定试样类型或特定产品的盐雾接触时间,也没有规定对试验结果应做的解释。
1.3 用公制单位表示的数据将被认为是标准数据。英制单位数据被标在括号内供参考,并且可能是近似值。
1.4 同本标准应用有关的一切安全问题不是本标准的重点。本标准的使用者有责任在应用前建立适宜的安全,卫生规程以及确定允许限定值的适用范围。
2.参考文献
2.1 ASTM标准:
B 368 用以加快铜腐蚀的醋酸-盐雾试验方法(CASS试验)。
D 609 供测试涂料,清漆,更换贴面以及相关贴面产品用的冷轧钢板制备规程。
D 1193 试剂水规格。
D 1654 在腐蚀性环境使用的涂装或贴面试样鉴定用试验方法。
E 70 玻璃电极水溶液的pH值测试方法。
E 691 开展实验室间研究,以确定测试方法精度所适用的规程。
G 85 改进的盐雾试验规程。
3. 意义和用途
3.1 本规程提出一种受控的腐蚀性环境,金属及涂装的金属试样在规定的测试室这种腐蚀性环境下将产生相应的抗腐蚀数据。
3.2 在自然环境下的性能预测值与单独使用的盐雾试验结果几乎没有关联。
3.2.1 以本规程提出的测试环境为基础得出的腐蚀性能相关性和外推值并不总是可以用来做预测。
3.2.2 只有在进行了适宜的长期大气暴露验证之后才可考虑关联性和外推值。
3.3 盐雾暴露试验结果的重复性主要取决于被测试样的类型和选定的鉴定标准,以及操作参数的控制。任一测试项目都应搞足够的重复试验,以便了解结果的波动性。即使测试条件通常类似,并且处在本规程规定的范围内,在不同的盐雾室测试类似的试样,仍获得不同的结果。
4. 仪器
4.1 盐雾暴露试验所要求的仪器由以下构件组成:盐雾室,盐溶液储罐,经适当空调的压缩空气的供应管道,一个或多个雾化喷嘴,试样支架,盐雾室加热装置和必要的控制器。这种仪器的尺寸和具体结构可以任选,只是产生的条件应满足本规程的要求。
4.2 在盐雾室顶板或盖板上累积起来的液滴不允许滴落到暴露的试样上。
4.3 试样滴落的液滴不得返回盐溶液储罐,再次喷雾。
4.4 本仪器采用的材质不得影响盐雾的腐蚀性。
4.5 本规程采用的水全都必须符合D 1193 试剂水规格中Ⅳ型水的要求(钠离子可以不管,只要氯离子含量在本规程范围内就行)。但不得使用自来水。可用的其它水全都必须是试剂级水。
5. 测试样品
5.1 待测试样的种类和数量以及测试结果的鉴定标准应在涉及被测材料或产品的规格中明确下来,或者由买卖双方协议决定。
6. 测试样品的制备
6.1试样应加以适当清理。清理方法可根据表面和污染物的固有特性任意选择。应注意,清理后试样不得因过分处理或粗心大意而被再次污染。
6.2 用于鉴定涂料或其它有机贴面层的试样应按适用的被测材料规格来制备,或者由买卖双方协议决定。否则,试样应由符合规程D 609要求的钢构成,并按照规程D 609的适用方法进行清理和做涂装准备。
6.3 已上过涂料或有非金属贴面的试样在测试前不得清理或过度处理。
6.4 每当希望确定涂膜或有机贴面擦伤处的腐蚀进程时,测试前应使用一尖利器具透过涂膜做一道刻痕或画线,以便暴露底层金属。除非买卖双方另有协议,做刻痕的条件应服从D 1654试验方法的规定。
6.5 除非另有规定,电镀,涂装或双层复合的材料的切口和包含鉴定标记或同支架或支撑接触的区域,应使用在本规程条件下稳定的适当涂料来防护。
注释 1----如果希望切割由零件构成的试样或由预电镀,涂装或贴面钢板构成的试样,切口应通过在试样上涂涂料,石蜡,上胶粘带或其它有效介质来防护,以防止这种切口和电镀的或涂装的相邻金属表面之间出现电池电流效应。
7. 试样在暴露试验中的位置
7.1 试验期间试样在盐雾室中的位置应满足以下条件:
7.1.1除非另有规定,试样应被支撑或悬挂起来,偏离纵向的角度在15度到30度之间,最好使被测试的大部分表面与通过盐雾室的盐雾主流向平行。
7.1.2 试样不得彼此接触或同任何金属材料或任何会起导火线作用的材料接触。
7.1.3 每一试样都应处于不受阻挡地同盐雾接触的位置。
7.1.4 每块试样的盐溶液都不得滴到另一块试样上。
注释 2-----适合制造支架和支撑的材料或涂料为玻璃,橡胶,塑料或适当涂装的木材。不得用裸金属。最好支撑试样的底部或侧面。开槽的木条适合支撑平板试样。只要能保证试样处于规定位置,可用玻璃钩或上蜡的细绳把试样吊起来;如有必要,可在试样底部加第二支撑。
8.盐溶液
8.1盐溶液应通过把5+/-1质量份氯化钠溶解到95份水中来制备,水全都必须符合D 1193 试剂水规格中Ⅳ型水的要求(钠离子可以不管,只要氯离子含量在本规程范围内就行)。应注意盐的化学成分。使用的盐应为氯化钠,其中杂质总含量不得超过0.3% (质量)。除氯离子外的其它卤素离子(溴离子,氟离子,和碘离子)的含量应低于盐含量的0.1% (质量)。铜离子含量应低于0.3 ppm (质量)。不得使用含防结块剂的氯化钠,因为防结块剂会起抗腐蚀剂作用。表1列出了盐中杂质的最高允许含量。在买卖双方协议的基础上,可要求对上述化学组成中未做规定的元素或化合物进行分析,确定最高允许含量。
表1 氯化钠中杂质的最高允许含量A,B
杂质说明                                 最高允许含量

杂质总量                                   <0.3%
除氯离子外的其它卤素离子(溴离子,氟离子,和碘离子)     <0.1%
铜离子                                     <0.3 ppm
防结块剂                                     0.0%

A: 为配制已知质量份水的5%盐溶液,可用以下通式计算所需盐的质量:0.053x水的质量=所需氯化钠的质量
水的质量是每一毫升一克。为计算配制1升5%盐溶液所需的盐的质量(以克为单位),可用1,000 g (35.27 oz.,一升水的质量)x0.053。该公式产生的结果是:为配制5%(质量)盐溶液,每升水中需要加入53 g (1.87 oz.) NaCl。
上面采用的氯化钠系数 0.053 是由下述过程推导出来的:
1,000 g (一满升水的质量)除以0.95 (水只占混合液总质量的95%),得1,053 g.。这1,053 g.是含有5%氯化钠的一升水的总质量。1,053 g减去一升水的原重量:1,000 g得氯化钠的重量:53 g。氯化钠总量:53 g除以水的原质量:1,000 g即得氯化钠系数:0.053。
例如:要配制相当于200升(52.83 gal)的5%氯化钠溶液,可把10.6 kg (23.37 lb) 氯化钠混入200升(52.83 gal)水中。200 L水重量为:200,000g 。200,000g水x 0.053 (氯化钠系数)=10,600g氯化钠,即:10.6 kg氯化钠。
B:为确保配制溶液时达到适宜的盐浓度,建议用盐度测定仪或比重计来检查该溶液。在用盐度测定仪时,25℃ (77℉)测量值为:4%----6%。在用比重计时,25℃ (77℉)测量值为:1.0255-----1.0400。
8.2 盐溶液的pH值被规定为:在35℃(95℉)雾化时,汇集起来的溶液pH值范围应为:6.5----7.2 (注释3)。雾化前的溶液不得有固态悬浮物(注释4)。pH值测定应按测试方法E 70的规定用对pH值敏感的适宜玻璃电极,参比电极,及pH计在25℃ (77℉)进行。
注释3:温度会影响在室温下由二氧化碳饱和水制备的盐溶液的pH值,因此可用以下三种方法来调整pH值:
(1)     当盐溶液在室温下被调整pH值,而在35℃(95℉)雾化时,由于二氧化碳在较高温度下会挥发,损失,汇集溶液的pH值将比原溶液的高。因此,当盐溶液在室温下被调整pH值时,有必要将其调整到6.5以下,这样在35℃(95℉)雾化后汇集的溶液pH值将能满足6.5---7.2这一要求。可取在室温下制备的大约50 mL盐溶液样品,使之轻微沸腾30秒,冷却后测定pH值。当按本方法把盐溶液的pH值调整到6.5---7.2时,在35℃(95℉)雾化后汇集的溶液pH值仍将在此范围内。
(2)     把盐溶液加热至沸腾后冷却到35℃(95℉)并维持在35℃(95℉)约48小时,然后调整pH值。这样产生的溶液在35℃(95℉)雾化,其pH值不会有多大变化。
(3)     把水加热,用热水配制盐溶液使温度达到35℃(95℉)或更高,以驱赶二氧化碳。把此盐溶液的pH值调整到6.5-----7.2范围内,这样产生的溶液在35℃(95℉)雾化,其pH值不会有多大变化。
注释4:新制备的盐溶液可在过滤或滗析后将其置于储罐,或者在把盐溶液导向雾化器的管道端部,罩一块双层纱布,由此防止喷嘴堵塞。
注释5:可以加入稀释的ACS试剂级盐酸或氢氧化钠溶液来调整pH值。

网友(2010-08-06):
好东西啊,嘻嘻嘻,谢谢

网友(2010-11-07):
请问可有对不锈钢材料进行盐雾测试的方法与标准,谢谢

网友:
这个试验方法的配方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比如只是用氯化钠溶液配成PH为6—7作为喷雾溶液。
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2013-02-06):
顶一个,虽然没有亲自试验过,但也接触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