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振器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6-05-12):
小弟有一事求助,我要设计个激振器,要求频率一百多,本来想用电磁的,但要求一万的静态激振力,2千的动态力,

我想问一下在1万的力作用下,电磁激振器还能不能工作,如果不行就得用液压的了.

网友:
Re: 激振器的问题

哪位大蝦幫忙解答一下﹐小弟也很想知道
期盼ing!

楼主:

有没有那位大侠知道啊,这是小弟的毕业设计题目,请有力之士相助!

网友:

频率一百多在理论上可以达到,但实现起来几乎不可能,我们的伺服缸做到20多都很不容易。

网友:

苏州振动仪器厂生产电磁振动台,可问一下。具我了解这种产品无法加静载力。这种家载应用电液伺服加载。您提到的加载力单位是什么?如果是N电磁台可以。

网友:

苏州振动仪器厂生产电磁振动台,可问一下。具我了解这种产品无法加静载力。这种加载应用电液伺服加载。您提到的加载力单位是什么?如果是N电磁台可以。

楼主:

先谢谢各位了,我所说的是10000牛,楼上说的电磁振动台的参数是多少的,我上网找的资料不全。如果知道的话说明一下。

网友:

一万牛小意思,不知道是用于那种振动机械的激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