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缸径80,额定压力7MPa---[高手帮计算一下]

楼主(2006-05-12):
有一只油缸,缸径80mm,额定压力7MPa.后端盖和缸筒的连接,我采用6只M6X35的内六角螺钉。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

每个螺钉所受的应力为7/6MPa,一定问题都没有

Sheva

网友:

最大受力为:3519公斤,所以每只螺栓受力为:3519/6=587公斤。查机械设计手册:M6X1螺钉最小拉力载荷为:10.8级的为2090公斤,8.8级的为1610公斤,6.8级为1210公斤;因此选用M6螺钉也是可以的,但应尽量选用级别高的,最小应选用10.8级。

楼主:

谢谢三楼的

网友:

好象没有把剪切应力算上把,建议用12.9级的

网友(2006-06-22):

我介绍一个简单方法:
   以海哥缸为例:油缸出力:80X80X(∏/4)X7=35168N
                      6颗螺钉:35168÷6=5861.4N
                      5861.4X3.402(经验数字)=19940N
                      查机械设计手册螺栓螺钉的保证载荷(粗牙螺纹):12.9级 M6螺钉 19500N
                     如油缸工作情况一般:可选12.9级  M6螺钉

网友(2009-02-16):
学习了~!羚羊姐姐学识不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