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精车完外径然后车槽和螺纹?---[老师傅说法和工艺守则不一样啊]

楼主(2006-05-12):
今天看工艺守则,有一个地方不太明白,守则上说车轴上的螺纹和槽应该在精车外径之前,但询问了几个老师傅,都说应该先精车完外径然后车槽和螺纹,到底哪个正确,请大虾们指点一下

楼主:
Re: 请教一个关于车床加工的问题

有没有人能够解答一下呀

网友:
Re: 请教一个关于车床加工的问题

应该是后一个对

网友:
Re: 请教一个关于车床加工的问题

一般的轴类零件先后不重要,如果精度较高或较长的轴。就要先加工螺纹或槽(加工时切削力较大,容易引起工件变形),最后精车外径。

网友:
Re: 请教一个关于车床加工的问题

赞同4楼的说法!!

楼主:
Re: 请教一个关于车床加工的问题

网友:

我认为先车螺纹,在精车外圆,这样可以没有毛刺,更可以控制精度。

网友:

不是毛刺与受力的问题,而是定位基准的问题。对于细长丝杠,需要多次加工,多次除应力时效热处理。一般先将调质处理的材料进行粗车,然后粗挑螺纹,留出余量,除应力热处理,调直,再半精加工螺纹与外圆,精加工外圆到规定尺寸及公差,以外圆为基准上跟刀架,精加工螺纹,因为加工是以外径为测量基准和加工基准,没有这个基准,加工时无法测量螺纹的牙厚。,没有这个基准,丝杠总体上不直不圆,怎么测螺纹的牙厚和保证螺纹同轴度呢?丝杠的多次加工主要是为了减少加工应力引起的变形。对于精度要求高的丝杠,最后的精车或是精磨,这道工序要在恒温车间加工。恒温车间要远离震动源,远离刨、插、冲、剪、锻等机床,还要远离公路,以防车辆通过时对机床地基影响。

网友:

黄老师就是底厚!

网友:

哈,8楼把这个问题提高了一个高度,佩服8楼,是不是在机床厂

工艺通常是遵照先粗后精的原则,但也不排除特殊情况,具体问题还是要具体分析啊,不要死读书-读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