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的概念!

楼主(2006-05-13):
  ; w8 G, H) o b9 h- {. h2 L

“组态”的概念是伴随着集散型控制系统(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简称DCS)的出现才开始被广大的生产过程自动化技术人员所熟知的。

" }& { D

组态英文是“Configuration”。组态就是用应用软件中提供的工具、方法,实现工程中某一具体任务的过程。

与硬件生产相对照,组态与组装类似。如要组装一台电脑,事先提供了各种型号的主板、机箱、电源、CPU、显示器、硬盘、光驱等,我们的工作就是用这些部件拼凑成自己需要的电脑。当然软件中的组态要比硬件的组装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因为它一般要比硬件中的“部件”更多,而且每个 “部件” 都很灵活,因为软部件都有内部属性,通过改变属性可以改变其规格(如大小、性状、颜色等)。

0 e A

在组态概念出现之前,要实现某一任务,都是通过编写程序(如使用BASIC,C,FORTRAN等)来实现的。编写程序不但工作量大、周期长,而且容易犯错误,不能保证工期。组态软件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于过去需要几个月的工作,通过组态几天就可以完成。

) C2 s' A d

组态软件是有专业性的。一种组态软件只能适合某种领域的应用。组态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工业计算机控制中。如DCS(集散控制系统)组态,PLC(可编程控制器)梯形图组态。人机界面生成软件就叫工控组态软件。其实在其他行业也有组态的概念,人们只是不这么叫而已。如AutoCAD,PhotoShop,办公软件(PowerPoint)都存在相似的操作,即用软件提供的工具来形成自己的作品,并以数据文件保存作品,而不是执行程序。组态形成的数据只有其制造工具或其他专用工具才能识别。但是不同之处在于,工业控制中形成的组态结果是用在实时监控的。组态工具的解释引擎,要根据这些组态结果实时运行。从表面上看,组态工具的运行程序就是执行自己特定的任务。

虽然说组态就是不需要编写程序就能完成特定的应用。但是为了提供一些灵活性,组态软件也提供了编程手段,一般都是内置编译系统,提供类BASIC语言,有的甚至支持VB。

网友:

好!斑竹辛苦。版主开始系统讲解一些重要的基本概念,各位大侠围绕着概念奉献点实际问题哦。

网友(2006-11-07):

还是不太明白,自动化方面都有什么组态软件啊,楼主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

目前国内应用比较广泛的组态软件主要有以下几种:西门子公司的WINCC,国内的组态王,世纪星,力控等,应该说以上几种目前是主流,另外还有某些设计院自行开发的针对电力,石化等行业的组态软件。

网友(2006-12-29):

我们单位用的是wincc,ifix这两中

网友:

就组态功能实现的技术工具-组态应用软件,例如组态王KingView谈一点拙见。它实际上是一种基于windows平台的应用软件,如同Excel一样。比方说,用户需要在使用windows操作系统的计算机上画一个表格,怎么办呢?如果没有类似Excel这样的应用软件,他只能打开windows源代码先去创造一个应用软件,用它来画一个表格,或者利用Microsoft提供的架构于Windows之上的开发平台(如VC++),通过调用Windows系统本身的函数去创建一个符合用户要求的应用。Excel本身就是基于类似的这种应用而开发出来的。大家知道,普通的用户去理解和运用windows应用架构,是有难度的,他们理解的是表格本身,而不是计算机技术本身;他们对如何将表格画好感兴趣,有学问,但对于如何去创建可以画表格的平台(如Excel)不感兴趣。为了搭建起计算机和用户需要之间的这个桥梁,软件开发商便开发了满足用户使用要求的软件,比如可以画表格的平台-Excel。这就是一种组态应用。如果没有Excel,用户可以选择其它组态应用,如准备一张纸、一只笔、一块橡皮、一把直尺、一个计算器来画这个表格。方便、效率、交流需要等驱使用户在上述两种平台中,选择了Excel。

同样,控制系统应用环境中的组态软件也实现着同样的功能。比如:用户要采集海量温度数据,他购买了传感器和数据采集卡,马上面临一个问题:用户怎样去和数据采集卡交流呢?开个玩笑,用户如果对着数据采集卡大喊一声,数据采集卡是不会有反映的。他必须这样做:将数据采集卡装在计算机主板的PCI扩展插槽上,将数据采集卡的驱动程序装在windows中。这样,这个数据采集卡硬件就可以在Windows环境中工作了,用户可以使用这个数据采集卡了。但用户马上又面临新的问题:比如温度测量了一个数据,如何通过计算机去指示数据采集卡将这个数据读入数据采集卡的缓存器,如何指示数据采集卡将这个数据输入计算机内存,如何将这个数据从计算机内存中调出来,让用户看到,或者让用户拿它来计算,或者将这个数据输入到其它应用中去计算某个结果,或者去控制其它硬件,或者输入网络传输等等。这些应用,涉及计算机低端硬件的编程,Windows本身函数的调用,这些并不是一般用户擅长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组态软件应运而生。用户在组态软件提供的架构之上,许多应用变得非常简单。比如:他只要将温度传感器、数据采集卡、数据存储表格连起来,设置通讯协议和存储协议,数据的采集和传输就实现了,同样,用户从数据存储单中得到数据后,就可以进行他的高端应用-进行各种计算和分析了。换言之,组态软件中的许多按钮就如同若干子程序一样,软件制造商为用户编好了,用户只要按照约定的使用规则去使用就可以了。开个小玩笑,用户要喝水,只要买把壶,打开自来水,插上电就行了,用户的主要精力就是关注水什么时候开,开了之后如何去泡茶,没有必要去花心思和精力去制造、安装自来水管,去设计、制造一把壶,或者去发电等等。
呵呵。以上是一点个人就为什么要用组态软件的体会和拙见。见笑了。

网友:

就像堆积木一样来实现你想要的功能,在操作面板上有很多控件根据需要进行链接。当然前提计算机中安装有你所需要的硬件设备。

网友(2007-03-23):

这几个帖子对我这个新手很重要!

网友:

我刚做好的那个炉子界面用的北京昆仑通泰的MCGS,大家可以去我的帖子里面看看那个界面,个人感觉比组态王好点。

网友:

组态这个概念在工控领域应用比较广泛,楼主的帖子简单易懂,很生动,不错,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