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独的液压缸,主要起阻尼作用---[液压示意图,请教]

楼主(2006-05-13):
这是一个单独的液压缸,主要起阻尼作用,起到缓冲.

1.活塞 2.有油的液压缸 3.小孔 4.止回阀 虚线为油流动路线.还有我自己画入的弹簧.

这不知道算不算液压系统,当1 受到压力时,活塞向右移动 ,将2内的油向外压出,由于油的黏度的提高,流速会减小,进而阻尼越来越大,速度也会减小.

 a: j2 v, G3 V

当1上的力撤销时,活塞会自动向左移动复位.

本人学习液压只是书本上的,对具体的实际设计工作还是不清楚,还请高手指点迷津啊.

我不知道该如何计算这里的数据.这是国外的一个设计示意图.

 ^

如果我现在知道加载力,500N,该如何计算孔的大小以及速度啊.

网友:

"黏度的提高,流速会减小"的效果不是很明显,还是你的节流孔对流速的影响比较大....

设计上可以参考液压减振器...

还有就是计算参数不够...

1.要你的行程和速度的曲线,油液的性能参数,才能确认节流孔的位置和大小...

7 ]# k7 A2 m |

2.此外,你加个弹簧,要考虑弹簧的净高,弹簧的稳定结构等问题..

3.再有总行程对选弹簧是个很重要参数,复位时的载荷对弹簧的刚度选择有影响..

4.弹簧的刚度选择又影响1.的节流孔大小,因为弹簧也是阻尼的一部分.....

9 s- B2 i9 N g, m! Q

"如果我现在知道加载力,500N,该如何计算孔的大小以及速度啊."孔的速度估计没人会算...不过这是个二元一次方程问题..相当于"X+Y=定值"的问题....要么给定节流孔的尺寸和位置,根据给定载荷,结合油液性能参数算活塞的速度(应该近似个函数或近似阶梯值)..要么给定速度要求,根据给定载荷,结合油液性能参数算孔的大小和位置.... 总之,感觉楼住问了个"不定问题"..呵呵..... 个人拙见,欢迎高手指教......

网友:

根据楼主描述,参考图示,我考虑这是否是一个气液弹簧?

网友:

这样小的力,买个汽车减振器就行。阻尼大小可以调整内部的阀片间隙获得。就向楼上说的那样。

网友:

支持!

网友:

计算流速时,我是将压力当作流体势能,势能完全转化为动能来计算的。我现在没搞液压设计,所以没有去证明我的方法是否正确,有兴趣的人可以研究一下。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
这个液压缸的直径大概有1cm左右,很小的,
正如楼上朋友们说说的,我描述的液压缸的功能和汽车减震器的功能差不多吗?
我回头查一查减震器是如何设计的,这个设计应该不难吧,涉及的理论应该不会很深吧。
我现在是刚刚开始设计产品,不知道从哪儿开始入手。

网友:

你这个设计首先要明白活塞行程和力的关系,然后取定作用时间,求出流过阻尼的流量,再考虑复位时间以此决定弹簧的设计,下一步就可以计算阻尼空的尺寸,有机会多在论坛上聊聊,大家都开开眼界。我过去曾经分析过铁路上的减速顶,那个没有弹簧,是靠高压空气复位

网友:

这个东东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

用在假腿上,所以力量不是很大了。
其实也算是很简单了,只是我没有设计过东西,自己很是迷茫.

网友(2006-07-01):

这应是一个缓冲器。我没有设计过,气动样本有类似结构。后面三孔在缓冲类型上叫笛型缓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是一个缓冲器。我没有设计过,气动样本有类似结构。后面三孔在缓冲类型上叫笛型缓冲。

什么样儿的气动样本啊,给推荐一本书也可以啊。我一直在从液压系统这方面入手分析,设计的。

网友:

就是一个缓冲器,而不能称作缸。中国制造大侠给出的说明很详细了,应该是高手,不多说了,这种负载气缓冲也可以实现的,价格要比液压的便宜许多。请楼主自己定夺了。

网友(2008-06-03):
就是液压缓冲器

是液压缓冲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