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PDF转换??(文字的识别)

楼主(2006-05-13):
在本主题下面的帖子里找到转换软件

 \+ r& ^; e

我用Acme CAD Converter将CAD转换成PDF格式的文件,但CAD文字转换后变成???????????

- b1 D6 f x7 i { P' U- r8 H2 W K/ y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解决一下,在此先谢过!!!

网友:
Re: CAD→PDF转换??(文字的识别) 求

这一般是软件不支持中文而造成的,你可检查一下你的CAD软件是否在中国授权,是否支持中文,一般我们用的是盗版软件,没有真正授权。或在CAD中找一种字体,既能显示中文,但又不是中文字体,再转换一下试试如何。

网友:
Re: CAD→PDF转换??(文字的识别) 求

在CAD中用plot,回车,在打印设备中选择PDF,Return,OK!

网友:
Re: CAD→PDF转换??(文字的识别) 求

用autodwgdwg2pdfconverter或pdffactory转换软件

楼主(2006-07-02):
Re: CAD→PDF转换??(文字的识别) 求

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

网友:
Re: CAD→PDF转换??(文字的识别) 求

   CAD→PDF转换方法一

1.安裝AUTOCAD。
2.安裝Adobe Acrobat 7.0 Professional 简体中文版  (5.0版也可)。
  安裝Adobe Acrobat 7.0 Professional 简体中文版 后会自动加载PDF转工具条。
3.CAD→PDF转换:
   用CAD打开 *.dwg或支持格式文件,按打印,打印設备选PDF,预览一下,不滿意再設置打印內容,然后按打印,0K。转换完成。

   您不用担心文字问題,预览打印內容看见的是怎样,转换后的PDF就是怎样。

Adobe Acrobat 7.0 Professional 简体中文版可编缉和制作PDF出版物。

本人经常使用该转换方法。

网友:
Re: CAD→PDF转换??(文字的识别) 求

请问各位能否将PDF的图纸文件转换成CAD压!我这里确实需要打印出图纸来!但是PDF版的文字颜色是彩色的,针字打印的看不清,而PDF 的颜色还改变不了属性!

网友(2006-08-15):
Re: CAD→PDF转换??(文字的识别) 求

将DWG和DXF文件转换成PDF文件格式的工具 功能包括批处理功能、多种尺寸选择等。

网友:
Re: CAD→PDF转换??(文字的识别) 求

是大虾你那里上网速度不行吧。

网友:
Re: CAD→PDF转换??(文字的识别) 求

挺快的,谢谢!

网友:

支持六楼!

网友:

12楼的,为什么不能解压缩?!!!

网友:

很好,

网友:

挺快的,谢谢!

网友:

Adobe Acrobat 7.0 Professional我有收集
http://t3.bstatic.xunlei.com/166/195/tangzhihong2003/index.html
迅雷下载。

网友:

装这个Adobe Acrobat 7.0 Professional
然后在CAD的工具栏就有转换的工具图标了,装了这个软件后,它会自动添加一个打印机,然后不管你是什么格式的文档,都可以用这个虚拟打印机来转换成PDF格式的文档。

网友:

07里面有自带的PDF打印机 直接打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