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cad格式转换成psd格式---[我终于找到好办法了]

楼主(2006-05-14):
把cad格式文件转换成psd可读格式的文件一直是我在寻找的问题,试过好多转换程序都没有好的解决方案。

 {

直到有一天,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好的办法。

前提:系统安装ms office2003,会自动装上一个虚拟打印机。

 G

利用这个虚拟打印机把cad图形打印成mdi文件,这个文件会在windows的映象程序中打开,并另存为tif格式文件,但此时的tif文件并不能正确被photoshop识别,利用acdsee2.4版本将tif文件重新转换成tif文件,则可被photoshop正确识别。

如:把一个楼盘平面图按A3幅面打印成mdi文件,再经过两次转换后的tif文件即可在photoshop中正确编辑。

网友:

那请问有什么用

网友:

对啊 有什么用吗

网友:

将CAD文件转换为PSD文件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在CAD中做好图形后,执行如下操作:工具--显示图象--保存--bmp.  此图象可用Adobe Photoshop 打开,然后可在Photoshop 中另存为PSD文件.
这种PSD文件可用于做广告宣传!

网友(2006-06-14):

转换软件到是可以保存成PDF,JPG,TIF等很多文件

网友(2006-08-09):

不错!!

网友:

但是这样用Photoshop转换好的图纸打印出来后,白色的背景有些灰色,怎么处理这些灰色

网友:

园林、建筑、广告、艺术类使用的吧?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也很简单,"文件-输出"文件类型改成bmp即可.

网友:

但是我在转换成JPG、PDF打开后跟本看不清

网友:

我一直在找这几个软件的互换方法,但转换过来效果都很差。能否指教一二。

网友:

我的方法:
        1.安装Adobe Acrobat,该程序自动在CAD里加装转换连接。
        2.将*.dwg打印,选用PDF打印机,选用2号或1号图纸。
        3.在PS里打开*.pdf,稍做修饰即可存成*.psd,效果巨佳。

网友:

非常感谢这位站友的回复。
我不是专业的设计人员,但也从事机械设计行业,在社区只能是多多学习。
也希望能在社区结交这方面的朋友。
QQ:250449381

网友:

这样的方法就不用丢上来了,早就有更简单的方法了,况且这个不实用。

网友(2010-06-16):
学习下,想成为高手 ,好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