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什么样的换向阀---[请教]

楼主(2006-05-14):
如果活塞缸缸径比较大(520MM),在低压时需要大流量(100L/MIN),高压时需要小流量,高压时需要小流量(20L/MIN),我准备采用双泵但同时不想增加太多成本,请问采用什么样的换向阀比较合适?

网友:

总的说来,你用的是双泵组合回路,里边应该是只有一个换向阀,教材上现成的回路很多,换向阀就一个呀,大流量泵出口用电磁溢流阀就行。也许你还有特殊的地方,能否在说的详细一点

楼主:

首先,大流量的电磁换向阀没有,另外,我要求大流量换向阀中位卸荷,高压油泵在保压过程中卸荷,主油路背压要小,同时电磁溢流阀成本较高

网友:

我这里有一个双级泵的油路,用单向阀和溢流阀,你可以参考一下.低压时双泵同时供油,当高压时,单向阀关闭,大流量泵排出的油经溢流阀回油箱

网友:

根据你的要求,换向阀一定要20通径的电液,不能省的,且主油路背压小。
采用遥控溢流阀使大泵高压卸荷是可取的。
高压泵保压时卸荷方案有待商榷,此方案在保压换向瞬间有失压现象,且冲击大,不如高压溢流直供来得妥帖。

网友:

用恒功率变量柱塞泵不就行了,溢流阀是省了

网友:

钱高了。

网友:

那你就用两个电磁阀

网友:

用两个十通径的电磁阀并联使用,

网友:

这样你就省钱了

网友(2006-06-28):

应该是能满足你的最大流量和最大压力的阀,用一个就行了。

网友:

液压阀是怎么选择和设计的?通经是根据什么条件来定的?谢谢指教.

网友:

不知道你的具体要求,可以考虑用差动回路

网友:

可以根据大流量选择换向阀(大概15通径),再选择一个可两级调压的溢流阀,我记得北液好像就有,回路就很简单了.

网友:

有创意,值得推广.但要注意流量的匹配

网友(2008-06-20):
压力继电,单向阀,原动机用什么?

网友(2021-08-24):
一个O型阀+一个Y型阀配合使用

网友:
16通径的电液换向阀,低压时用,在增加一个6通径的,高压时用。

网友(2022-03-15):
变量泵吧,不然系统溢流也浪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