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带锥度的长轴,哪个方法更好---[请教]

楼主(2006-05-14):
询问了车间的师傅,都说用小刀架接刀加工,我在手册上看到一种方法,通过调整尾座来实现,不知道大家用过这种方法没有,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网友:

大批量用调整尾座方法较好,调整尾座很烦的。

楼主:

哦,谢谢

网友(2006-08-02):

批量大且锥度不大的情况下,采用调整尾座较好。

网友:

关键是看你的零件产量的多少,对于单件,就用小刀架就行了,调尾座的方法只适合产量多的加工小锥度,对于批量大的,还有一种方法:将车床的中托板的丝杠拆下,在车床的后面安装一个导板,调成与车床轴线呈1/2锥度,将中托板对后部装一个轴承,轴承靠在导板上也就是说大托板沿着车床导轨移动时,中托板会在导板的约束下作径向移动,用这个方法控制锥度,将小刀架转过一个角度,这样调整小刀架,就可以调整进刀量。这种导板及导轮有些车床是标准配置,如果没有的,加装也不难。用导板的加工方法还常常用来做仿形加工,如加工西洋家具中的圆桌子腿等。

网友:

最好还是用数控吧,管它是单件还是批量呢.

网友:

数控的好,省的麻烦

网友:

数控
 那就不管成本了吗

网友:

对,数控!不用想其它的办法了哈:)

网友(2006-10-07):

调整尾座!经济实用

网友:

长知识了9 t  K( V8 s5 d' e

网友:

高手实在是多,受益非浅

网友(2007-07-28):

普通床子促车,数控精车,两省事

网友:

扯蛋

网友:

加工带锥度的长轴最理想应是数车。如普车靠调小刀架要是锥部长度大于小刀架的走刀行程显然是精度难以保证,如调尾座是简单易用,但要调准锥度确要反复调整多次才行,而且必须轴两端用顶尖。我见多数是一夹顶,试想一下主轴和尾座不同轴心是怎样的结果。当然也有解决的办法就是控制卡盘夹的长度。

网友:

数控车比较实际,如果用普车。靠模比较实用,如同5楼说的,也叫仿形车。加工速度快。适合大批量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