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G扫描曲线,出现线串中有缝隙或有多个环---[请教]

楼主(2006-05-15):
师傅啊   帮帮忙啊   没有办法了   请问   我现在用UG扫描曲线  总是 出现线串中有缝隙或有多个环  怎么处理啊

网友:

接嘛~

网友(2006-07-06):

公差不合理,线串质量不好建议重做,如将中间的隐藏,再桥接一条就不会有事了

网友(2007-06-05):

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