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高手,这种实体怎么做?---[请看图]

楼主(2006-05-15):
遇到难题了,这种实体怎么做?

 w: \

想象有一个圆筒(参见附件图)横放在铣床上,在轴向进给的同时,做旋转运动。筒的正上方有一圆柱形铣刀,它在筒体上铣出的孔洞在SD中怎么做啊?

楼主:

据我的经验,下图的做法不合适。

网友:

我觉得就是上图的摸样,只是刚下刀的时候开口是圆形

网友:

螺纹切除,在补半园

网友:

根据其相对运动所形成的轨迹作出螺旋线,以螺旋线为路径,以铣刀直径为圆为轮廓,扫描切除。

网友:

1、以相对运动形成的轨迹作螺旋线; 2、以铣刀深度为宽,铣刀直径为长,作一长方形截面,长廊开截面和一顶点与螺旋线起点约束(用穿透); 3、将长方形截面以螺旋线为轨迹进行扫描切除; 4、如果起点与终点未贯通,在起点和终点处补半圆切除。

2楼的补上半圆柱形状后,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

觉得有很多方法。上面已经有人讲过了。其次还可以直接在圆筒上按圆筒不旋转形成的轨迹切除,然后再把圆筒扭曲。还有可以把圆筒切条口,用钣金里面的折弯,把圆筒展开,然后在上面切除,再把圆筒合过来……

网友:

6楼的做法基本上是正确的,可以实现螺旋面的建模

网友(2009-04-13):
厉害啊什么多难不倒。

网友:
高手如云啊!

网友:
在这个网上高手很多,多学习吧,相信很多人也会成为高手

网友:
可以用包覆呀

网友:
可以做一条斜线,然后投影到圆柱的表面,然后扫掠切除。也可以吧?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这太容易了,。。。。。。。。。。。。。。。。

网友:
呵呵 基本上都是是用扫描的方法 钣金展开 回弯的方法不是太好吧 料太厚了

网友:
只有好好努力了 共同进步

网友(2012-07-20):
是做圆柱凸轮么?还可以用投影边线---扫描切除

网友:
真是高手挺多的

网友(2012-09-17):
全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