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刀如何选购?品牌、价格、性能等---[求助]

楼主(2006-05-15):
我单位的数控车床是沈阳机床厂生产的CAK6015Bi,带前置4刀位的刀架。

好像一般的企业中数控车床都用普通车刀来代替机夹刀具,请问用机夹刀具好还是普通车刀好?哪个成本更合算?

数控机夹刀片有国产的吗?哪个牌子的能用住?

我到沈阳买数控机夹刀片一般都没有现货!有统一的数控机夹刀片型号吗?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呀???

网友:

普通车刀成本低,但是磨刀、对刀太麻烦,尺寸也不容易控制。机夹刀成本稍微高一点,但是不用重复对刀,生产效率自然就高了。国产的机夹刀当然有了,买株州的就可以,另外也比较便宜。

楼主:

先谢谢了!!!
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刀杆大约多少钱?刀片多少钱一片?
我好向领导申请呀!!

网友:

我是大二学生  希望自己向数控方面发展 ,但现在很迷茫,不知道要从什么学起。学会那些课程是最直接有效的!请大家帮我指点迷经

网友:

[quote user="华公子"]普通车刀成本低,但是磨刀、对刀太麻烦,尺寸也不容易控制。机夹刀成本稍微高一点,但是不用重复对刀,生产效率自然就高了。不能一概而论。具体情况具体处理。

网友:

现在的刀具太多了 ,那是进口的好啊 就是贵啊   型号的一样的

网友:

国产刀片比较好的有:株洲、自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