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帝的数控系统,出了毛病---[请教]

楼主(2006-05-15):
我用的是凯恩帝的数控系统,在镜象里面X应为0,但他自己有时就变成1啦,然后机床就乱走,请问有好的办法解决吗?

网友:

可能是电脑问题,建议你先修一下。

楼主:

不是电脑的问题,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啊

网友:

请你检查一下逻辑电路的电压,如电压偏低就可造成你所说的那种情况。

网友(2011-09-10):
凯恩帝的数控系统可以用G73不?

网友:
  是石阁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