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个高手能帮我把这个CAD图打开啊

楼主(2006-05-16):
哪个高手能教我把这个CAD图打开啊

我的毕业设计啊

感激不尽

网友:

你安装相应的软件如cad了吗?什么格式的文件必须用相应的应用程序打开,和开锁一样。

楼主:

装过了 图是用2002画的 画图时候公司用的CAD里面有个天河软件 回学校的CAD里没这个软件
我用2004和2005都试过了
打不开

网友:

要开那个锁只有用那个钥匙,一夫一妻制。

网友:

我是用CAD2006可以打的开啊!现在我把它保存成2000格式的!看看能不能打的开啊!

网友:

我用2004就可以打开,不过需先修复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哥大姐兄弟姐妹们啦

网友:

我给你打开了,文字显示有问题,也不知道是不是还有那些打开后带来的错误,但我想基本能用,修改一下问题就不大了.

网友:

天河软件画的。可以打开。

网友:

可以打开的 用2007  我把他保存成了2000格式 给你发上来了

网友:

2006打的开!

网友(2006-07-03):

用CAD2006可以打的开啊!

网友:

用CAD2006可以打的开啊!为什么不用呢

网友(2006-10-03):

恩,天河的能打开!!!!

网友:

我已经转换成AutoCAD 2004了,楼主看一下,能否打开!

网友:

这不是很好打开么!你只要在autocad 环境下,用打开文件命令再选择这个文件就能打开了!·!

网友:

楼主原先用天河画CAD,可能软件不兼容,我在16楼已经转换过了!

网友:

很好打开的呀!字也看的清

网友:

很好打开的,可能是你的版本太低,或是字体不兼容

网友:

用CAD2007可以打开,但是图纸没有标注,是不是没有画完呀?

网友:

我帮你转为R14了

网友:

明天我传个CAD版本转换软件上来

网友:

CAD版本转换

网友:

这个图可以不转换就可以看到了

主要是字体不兼容,

在提示选字体时,选择gbcbig.shx,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呀?为何大家都能打开,你却不能?

网友:

怎么不见附件呀?我传上来了呀?

网友(2006-12-22):

我给你改成了R14的格式,2000以上的应该都能打开吧!!

呵呵

网友:

人與人之間的區別咋就這麼大呢,我用2005直接打開LZ的檔案就是不行,其他兄弟們咋就可以呢,用其它轉換過來是可以打開

网友:

2006可以打开,不过最好你上网上找找你当时画的那个软件,这样最好.

网友:

你发给我CHWY0316@YAHOO.COM.CN,Q我可以帮你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