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频空调的四通阀是不是个比例阀?

楼主(2006-05-16):
请问变频空调的四通阀是不是个比例阀?

网友:

呵呵,太专业了。你能不能先介绍一下基本原理,大家再帮你判断。

网友:

估计不是,如果是,那变频空调不卖赔了么?

网友:

对,应该不是,我知道那个四通阀一般大概几十块钱一个,没有这么便宜的比例阀吧!

网友(2008-06-26):
不是,,,空调的四通阀是制冷转制热或制热转制冷时用的。。与变频二字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