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对使用的角接触轴承,正装和反装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6-05-16):
困惑,不明白两个方式又什么不同,请图示

网友:

受力支承点距不同。与装拆方式,结构有关。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反装可以相互撤消轴向载荷,主要和使用结构有关。

网友(2006-07-24):

与具体的设计有关系

网友:

可以进一步解释一下你的问题吗?
成对使用的角接触轴承,有面对面,背对背,串联装配三种方式.区别很大.

网友:

角接触轴承主要是用来控制轴向串动的;调整轴向间隙的。不能片面的说用正反装法,要据情况而定的。

网友:

在《机械设计手册》第三卷的20篇第四章滚动轴承的组合设计开头有很详细的解释

网友:

赞成6楼的。

成对使用有背靠背、面对面和并列安装三种。

, D9 v N) r# O; u I

并列安装承受单向轴向力最大;背靠背安装承受的荷载和承载力矩最大,轴向定位最好;面对面有一定的轴向游隙,荷载小,基本不使用。

目前使用最多的就是背靠背安装。并列安装在轴流泵等只有单向串动的场合。

网友:

初来乍到, 先顶一个

网友(2006-09-04):

简单的来说:背对背装配可以提高刚性,面对面可以降低装配时的同心度要求!

网友:

这个,我想要分开来说。一方面是楼上的朋友们说那样,这种主要是用于通用非精密环境中。如果应用于精密机床行业,根据要求,几种组合的外型尺寸精度是不一样的。

网友:

正装和反装是根据支承距、最终装配精度决定的,一般精度要求高时,宜采用背对背装,加以适当的预紧力,另外再加滚珠轴承作辅助支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