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固件加工厂废水处理过程都需要哪些设备---[求助]

楼主(2006-05-16):
请教各位大侠:紧固件加工厂废水处理过程都需要哪些设备,要用脱水机吗?!非常感谢!!

网友(2006-07-24):

哪位大虾做环保设备帮解决一下。

网友:

请问你是要购买这些设备吗

网友:

处理量大的话肯定要

网友:

罗宾007 哥们:   说的不明白吧?

你先把你工艺说说,  你得先分清是不是要酸洗,你的材料范围,加工方法等.     事多着那!

说明白了,别人才能帮你.

网友(2006-09-15):

我是沈阳做环保工程的.
打电话024-83786020找刘工.
她是水处理工程师.也许会对你有帮助.

网友(2008-09-26):
我是江苏昆山的,有问题请给我留言。
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要看你的生产规模,废水中的污染物主要成分和含量。以我的推测一般紧固件厂污染主要是酸洗,除油,化学镀,电镀铜和锌较为常见,处理也较为简单,通常使用化学物理法,酸碱中和混凝沉降的方法就可以去出重金属了。如果是有镀铬工艺稍微要复杂一点,但总的处理方法没有大的变化,要是有用到大量的洗涤清洁剂在废水的处理工艺上还要加入破乳,强氧化或生化处理流程来处理油和磷,同时降低废水中cod。

网友A:
电镀废水设计规范

电镀废水设计规范,给楼主传一个参考资料,顺便说一声,电镀废水的处理一般不需要特殊设备,常用设备有
         1源废水收集池
         2pH调整池;
         3 混凝反应池;
         4混凝沉淀池;
         5溢流堰;
         6pH后调整池;
         7放流流量计;
       还有搅拌用的减速机;废水输送水泵;药水储槽;药水定量添加泵;污泥浓缩池;泥水分离器(压滤机)等

网友(2009-11-13):
楼上的资料不错啊!

网友(2016-10-29):
引用 网友A:
电镀废水设计规范,给楼主传一个参考资料,顺便说一声,电镀废水的处理一般不需要特殊设备,常用设备有
   ...

我们设备需要配套此类水处理设备,有推荐的公司吗?谢谢

13586685377周经理

网友(2017-02-10):
一个陌生人10年后看到了你的帖子并给予顶贴!

网友(2017-07-10):
一个陌生人10年后看到了你的帖子并给予顶贴!顶楼上

网友:
学习学习,看看刚接触这行

网友(2019-07-10):
看了楼上的!真的是十年后来顶贴! 现在我也在做废水处理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