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加工传动轴时,如何保证两端轴承处的同轴度?---[请教]

楼主(2006-05-16):
在车床上加工传动轴时,怎么加工能保证两端轴承处的同轴度?

下料时,轴两端应留多少余量?怎么装夹

网友:

在轴两端打顶尖孔,并修磨
留多少余量应看轴有多大,可以查工艺手册

网友:

意见同上,加工时候车床2头用死顶尖装夹。

网友:


网友:

下料时要留多点余量,不要一次成活,粗车,调个,半精车,调个,精车,成活,即可保证同轴度
一般的同轴度能保证。这种方法应用于水轮发电机组的主轴的加工

网友:

传动轴长度,精度应具体一点....
楼上几位大虾说的很正确..
在下补充一点特殊情况,长径比大且精度要求高的,用中心孔定位,夹紧时是一端夹一端拉要设计专用夹具....

网友(2006-06-23):

同意2、3楼的意见,但顶尖顶的力量不能顶太大

网友:

如果批量大的话,按上述各位的意见提高不了工作效率

网友:

请教用什么方法可以提高效率

网友:

用帶付軸的、兩付刀塔的車床,兩付刀塔同時加工,又能保證同軸度,有可提高效率

网友:

如果轴是细长的情况,可以考虑采用跟刀架,这样精度与加工效率也会得到很大的保证的

网友(2006-10-07):

精车时一次性装夹,靠夹位的那端用正反两把车刀,接刀痕大小靠刀补,看技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见同上,加工时候车床2头用死顶尖装夹。

有点不同意见,加工时候车床2头用死顶尖装夹,效率太低,很容易把死顶尖研坏。一般加工同轴度高的轴时,最好使用磨床。

网友:

单件 小批量加工时 , 下料时长度多留几个MM属于加工工艺,在一次装夹中车出传动轴,采用一夹一顶的加工方式!

网友:

把你所加工的东西行容一下撒.比如多长,外径多大,轴头多大,这样别人才好给你出注意啊!

网友:

具体参数多少?
2、3楼意见不错,要看楼主该零件加工的数量多少

网友:

一般都是一次装夹

网友:

单件采用两顶尖,批量留磨量磨削.

网友:

我想这是一个一般性的问题.一般的资料中都有介绍的.
1.两顶尖加工.
2.一次加工完成.
3.留磨量.
注意:粗,精加工分开.

网友:

同意5/6/8楼的意见,不知您用的是普通车床还是数控车床.首先机床的同轴度/跳动等需要调整好,加工中注意粗精分开,精车前研磨中心孔(两顶尖加工).如果批量大的话,最好做工装或使用专用机床.

网友:

2300/40是属于细长轴,车工加工是有难度,中间需要有辅助支撑-中心架.

网友:

首先调整机床精度。
杆两端钻中心孔。
顶尖两端。
跟刀架
粗精加工分开。
留磨量。

网友(2007-07-04):

长度两点三米,属于细长轴,两端面打中心孔(打中心孔时利用中心架)。两顶针顶车外圆。要分粗精车,粗车时速度打慢一点,外圆放0.7-0.8余量,(车外圆时不要用中心架)车时尽量靠车头箱这头车,可保证不震刀,另外建议刀具用白钢刀开槽磨成反偏刀车。(可先用割刀割一台阶然后用反偏刀车),我当时加工时没有用鸡心夹头,在轴平面各焊一偏心搭子
我车过这种轴,石棉厂的倒滚轴,要是不同心轴很容易断。

网友:

1.下料,总长放8-10mm。
2.焊搭子(焊在端面,注意偏心)
3.上中心架钻端面两中心孔
4.下掉中心架,两顶针顶粗车外圆,放0.7-0.8mm余量
5.精车外圆,割掉搭子头,平总长。

网友:

细长轴,必须采用跟刀架,小量进刀。

网友:

他这种轴加工长度不长,要用跟刀架同轴度很难保证

网友:

40圆2300长不用跟刀架?楼上大侠高手!

网友:

如有疑问我可带你到加工现场看看,要求你要看看,轴承装在轴的两端,距离轴端面很短距离,
如果轴承装在离端面距离很长,那肯定要用跟刀夹

网友:

大侠,我相信你是实践过的,没有疑问,只是佩服,可能你理解错了。

网友(2009-05-28):
我个人认为的是你的工艺和设备要求的范围,然后再细化加工顺序.

网友:
两头加工顶尖孔,轴承面最好精磨

网友:
双顶尖加工,一夹一顶也可以。

网友:
1.下料,总长放8-10mm。
2.焊搭子(焊在端面,注意偏心)
3.上中心架钻端面两中心孔
4.下掉中心架,两顶针顶粗车外圆,放0.7-0.8mm余量
5.精车外圆,割掉搭子头,平总长。
引用 网友B:

求教:1.焊搭子(焊在端面,注意偏心)---为什么要焊搭子?
        2. 由于是细长杆,所以加工后 放置一段时间 也容易变形导致直线度超差,如何避免?
        3.那位大侠知道可以做这样长轴 且能确保直线度的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