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界与油箱接口上的阀兰如何设计?

楼主(2006-05-16):
现在正在设计一个液压泵站但是油箱吸油口和回油口上的法兰如何设计?请大侠指教,谢谢!

楼主:

没有人研究过这个问题吗?给点建议也行啊!

网友:

1.法兰可以很薄,5~6mm,4个M5钉足矣,中心孔比油管直径大4mm,油箱盖板上的孔同法兰中心孔,法兰下压耐油胶皮,与法兰同大,螺钉孔与油管孔配做。此法油管直通油箱,简单方便,但不能达到完全封闭。吸,回皆适。
2.普通焊接法兰,上与油管焊接,与油箱盖板螺钉连接,油箱盖板攻螺纹。油箱盖板开孔,下焊油管,直入箱底。仅适用回油。
3.隔壁式管接头,最好。

网友:

一般是油箱吸油和回油处都装有吸油滤油器和回油滤油器,法兰大尺寸和滤油器接口相同,一般直接焊在油箱上,有螺纹孔用以连接滤油器.法兰一般20厚

网友:

这种设计应该没有定论,只要保证不泄漏、安装维护方便、美观就可以了。

网友(2006-11-22):

同意楼上说法。
一般一家公司都有自己的法兰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