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冲床和激光线切割机区别与联系的论文---[求]

楼主(2006-05-16):
哪位高人知道"数控冲床和激光线切割机区别与联系",论文的形式3000字左右,谢谢

网友:

都是开料设备;激光在于可以切割任何形状的,而冲床的话则要先开模;精度的话激光机0.05MM/M;冲床0.02MM/M

网友(2006-10-13):

你要做什么,3000字左右 ?

数控冲一般都有很多标准模具,不一定都要开模~

加工的区别在于你的要求,板厚,是否成型,图形的复杂情况等等,你要写论文的话里面每一点都可以写上千字了。

网友:

激光切割是工业激光中应用最广泛的行业。目前,大部分的激光切割都是应用高精度、高准确性和高能量的二氧化碳激光器。激光切割的应用原理是将激光能量集中成一个尽可能小的光斑,换而言之即在切割材料表面达到最大的能量密度(W/cm2)使材料蒸发,从而完成切割。拿切割钢材举例,当辅助气体为氮气、空气或氧气的时候,想达到最好的切割效果,就要求能量密度在1 x 107 到 1 x 108 Watts/cm2之间。机床工作时工作台和工件不动,采用小惯量、高动态性能的激光头移动设计,大大提高机床的精度和稳定性能,充分体现高速高质高精度功能。方便快捷的交换台,减少机床和激光器待机时间,提高设备的利用率.板材的厚度在6mm到16mm之间时,最好使用激光技术切割;若板材厚度在16mm以上,建议使用等离子切割或火焰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