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前面系统讨论

楼主(2006-05-16):
有好多天没看电脑了,今天上来在聊几句,今天聊下螺纹,关于螺纹就不用说了吧,说说怎么试车螺纹,M16X1为例,基本程序,

N1 G99;

G0 X20. T0404 M03 S1500;

Z5.;

G32 Z-16. F1.;

G0 X20.;

, E, N p

Z5.;

- e0 M; M t' O9 ] e+ b: F8 C2 S

G0 Z50.;

M05;

M30;

看到了吗,第一看见的是序号和每转进给,会出问题吗,会,但机床不会动作,别耽误时间,错了肯定报警,信号是(指令错误,或者输入方法不正确),

第二是看调刀和刀尖位置,是不是和你想的位置一样,一样就继续,不一样就停(没有选择余地),

第三步Z向定位,这时间利用最慢速0%的快速倍率,利用暂停键,启动后迅速暂停,看看坐标,是不是理想的位置,多停几次没关系,容易撞刀,

螺纹指令的Z向长度,螺距和退刀点一定要正确,这两段程序一起效验,有一点错都会出大问题,螺纹车削不计算阻力,记住,这个撞刀就是大问题,

下面不需要解释了,看明白了吗,CNC如此简单,最近学了句英文,我觉得很适合我,我想也很适合学习者  I enjoy losing fecs,不要怕丢人,今天不丢人,以后看见比自己能力高的人就更丢人了,

最后一句,请大家批评指正,Thanks

 V6 m

我的博客  http://bbs.cmiw.cn/blogs/nanjingheyuping1

网友:

好象FACE 打成FECS了呵呵

网友:

看了你下,如果没看错的,你的这段文字中的程序是不对了,如果你要车M16的螺纹,你这个小程序是不可能车出来的,G32后面少了点什么吧,呵呵!建议楼主快改一下,学生看到了,以后照你这样写就麻烦了

网友:
Re: re: 继续前面系统讨论

火眼金睛啊,厉害:)

网友:

如果是M16X1的外螺纹直径方向定位用不着定那么大:
N1 G99;

G0 X18. T0404 M03 S1500;

Z5.;
X15.5;

G32 Z-16. F1.;

G0 X18.;

Z5.;

G0 Z50.;

M05;

M30;
或者用G92编程:
N1;
G99;
G0 X18. T0404 M03 S1500;
Z5;
G92X15.5Z-16.F1.;
X15.2;
X14.9;
X14.8
X14.75;
G0;
G0 Z50.;
M5;
M30;
或者用G76编程(个人认为这个最简单):
N1;
G99;
G0 X18. T0404 M03 S1500;
Z5;
G76 P020060 Q0001 R0.01;
G76 X14.75 Z-16 P625 Q250 F1.;
G0;
G0 Z50.;
M5;
M30;

网友(2006-06-23):

您是东大老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