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移齿轮滑动困难的原因及解决方法---[请教]

楼主(2006-05-16):
求教:

滑移齿轮滑动困难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网友:

那可能是齿轮齿端倒角磨损了。齿端倒角一般是在热处理前加工的,有好几种齿端倒角的设计,都是为了便于齿轮轴向进入啮合的。

0 U1 f V3 t2 t

一般是在一个齿的两侧,与轴线成一定角度,延齿宽方向,形成两个倒角。两个倒角在齿端形成一根棱线。该棱线一般与端面也成一定角度。

你只有取下齿轮用薄砂轮片修磨,直到修出棱边。

楼主:

齿轮解决      装配后,变速箱主轴憋劲

网友:

装配引起传动损耗的原因很多。
楼主是搞机械的,想必一定能自己找到原因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