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木材的水切割机要多少钱---[请教]

楼主(2006-05-17):
请问水切割机造价高吗?一般切割木材的水切割机要多少钱?

网友:

整套设备大概在二三十万,也有十几万的,切割成本在三十元每工作小时。

网友:

这个成本好象还是太高,看来水射流技术的广泛应用还需要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网友:

现在水切割还处于普及推广期,全国每年仅以大概300台/年的速度在增长。

还需要各位的大力帮助来使得这项技术得以快速增长。

网友:

水切割木材???会不会因为木材吸水而变形???水切割的速度应该是很慢的吧~~~

网友:

切割木材一定要注意防水问题,有防水要求的用水切割就有点不合适。

切割速度取决于材料的硬度和厚度,越厚越硬的材料切割速度越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