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泵的转速和流量的关系

楼主(2006-05-17):
请问,泵的转速和泵出口处流量的关系是什么?谁能提供一下2者的数学关系公式?谢谢!

网友:

流量- L/min   V—排量(mL/r)?   n—转速(r/min)? q0—理论流量(L/min) ?q—实际流量(L/min)

; s b

 q0=V*n

q=V*n*η0

楼主:

谢谢楼上 请问 排量具体是什么含义,怎么获得其数值?

网友:

一般泵的排量是指泵每一转所排出的介质容积。

网友:

泵的转速和泵出口处流量的关系: 出口流量等于转速乘以排量减去泵的内外泄漏量,严格一点还要减去油液被压缩的体积流量。排量值由厂家给出,也可以通过几何关系自己测算,但前提是自己的测量。简单一点可以在泵空载情况下测量出流量再除以转速得到

网友:

这两者关系并不大,泵的流量主要跟扬程和功率有关,供应商的样本上一般都会给出流量和这二者的曲线图

网友:

5楼是正解!

楼主:

泵出口的流量肯定和泵的转速有关系.因为在其他相同的条件下,转速越快,流量肯定越大

网友:

至于数学关系式,教材上有的。

楼主:

我需要的是转速和流量的关系表达式,不是排量和流量的关系表达式.希望大家再给些帮助!或者说转速和排量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网友:

这个很复杂,内泄随转速加大而变大,油温也在升高,变稀,泵的配合偶件间隙也变大,这些条件使内泄进一步加大。( N7 L. _9 ]" W! w# S
可以作为科研课题来研究了。

网友:

你有qq吗,我是贝贝

网友:

talk to me?

网友:

帮忙,可靠性的问题

网友:

曾经有过。mhzyd@sohu.com.

网友(2008-01-06):
流量=排量X转速,这是常见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