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润滑中建立的油膜会不会因为载荷增大而减小?---[请教]

楼主(2006-05-17):
轴承润滑中建立的油膜会不会因为载荷增大而减小?

另外轴承转动,温度升高,导致径向游隙减小,此时油膜厚度减小了吗? 会不会导致油膜消失?

网友(2006-07-26):

  轴承润滑目前认为其润滑机理是弹性流体润滑和边界润滑,这两种润滑形式和轴承的负载\温度\转速\振动\润滑油品质\润滑系统\甚至和气压都有关系.
你说的情况在一定条件下确实如此,但不是普遍适用的规律.
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2007-11-30):
轴承部件每个瞬时都处于很高的接触应力和高速度状态下工作,这时加入任何黏度的润滑油都将承受高强度的挤压而使其黏度发生变化,这时只要润滑油膜具有足够的强度,轴承就能够处于良好的润滑状态。也就是说对于滚动轴承润滑,油的黏度已不起主要作用,起作用得是轴承部件接触表面的特性和润滑油的油性、挤压性等特性。所以滚动轴承的润滑油膜一般非常薄,属混合润滑状态!

网友:
滚动轴承的润滑油膜一般非常薄,属混合润滑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