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全参模型

楼主(2006-05-17):
斜齿、螺伞齿、环面蜗杆

网友:

很直观啊 有源文件就更好了* s* a, |9 ?, f
这个是solidworks做的模型吗?我以前看过solidworks做的模型觉得质感很像啊

楼主:

是solidworks

网友(2006-07-10):

在哪下载软件及教材

网友(2006-08-11):

没有源文件啊,楼主传上来好吗?

网友:

太好了

网友:

请问有没有过模型,在SOLIDWORKS可以做出齿轮,但没有倒角,没有这个做的好

网友(2006-09-12):

请问这些齿轮是怎么做的???

网友(2006-10-25):

我也可以弄出来了。

网友:

SW能做精准的齿轮幅模型吗?

网友(2007-04-24):

恕我无知,这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我也准备学SW,以后还请各位多多请教呀.

网友:

我也去画一个,不过一直不会用SW搞动画!真是失败

网友(2007-08-08):

大家应该互相指导,帮助对方,而不是炫耀。
美观不实用
自己应该知道啮合时有没有问题。

网友(2007-12-11):
没有源文件啊,楼主传上来好吗?

网友:
哈叔在ICAX是得罪哪个ID了吧,可惜了。你的全参模什么时候能发我一份啊,期盼啊!

网友A:
好像在CAXA中画好草图后以.dwg格式保存后调入到solid works中拉伸就可以很方便的画出齿轮来,而且还可以直接在CAXA中确定模数齿数压力角等数值.大家可以试试很好用的

网友(2008-01-14):
请问可以到哪里找到相关软件及教程啊?

网友:
好像没有螺旋锥齿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在CAXA中画好草图后以.dwg格式保存后调入到solid works中拉伸就可以很方便的画出齿轮来,而且还可以直接在CAXA中确定模数齿数压力角等数值.大家可以试试很好用的

在CAXA中画好草图后以.dwg格式保存后调入到solid works中,这是怎样的作图步骤,具体用到SW中的哪个命令?应该只能是直齿轮吧。螺旋锥齿轮和斜齿轮应该不行吧,采取什么拉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在CAXA中画好草图后以.dwg格式保存后调入到solid works中拉伸就可以很方便的画出齿轮来,而且还可以直接在CAXA中确定模数齿数压力角等数值.大家可以试试很好用的

在CAXA中画好草图后以.dwg格式保存后调入到solid works中,请问按照什么作图步骤,采取SW中什么命令呢?
直齿轮应该可以,锥齿轮和斜齿轮应该不行吧。

网友:
不知道用solidworks画齿轮好还是用UG画齿轮好

网友(2008-04-03):
高手;我可以请教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