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系统时,比例换向阀有问题

楼主(2006-05-18):
上星期去调试系统,比例换向阀有问题,泵给电,油缸就动,把比例换向阀的电插座摘掉还是一个毛病,厂家愣说是系统的问题。油脏倒有可能,怎么也想不通。

网友:

比例阀是直接驱动的还是二级驱动?,比例阀死区、零漂注意一下。再者集成块是否有问题,内部沟通了看不见,但油能过去,也不经过比例阀

楼主:

比例阀是直接驱动的,块是用三维画的,不会穿的。

网友:

中位机能如果是AB通T的话,油缸负载比较低,其他油路工作时回油阻力大,足以使油缸动作,我在给别人调试过程中几次出现类似问题

楼主:

中位是O型,相互不通。
是阀的问题,已更换,问题解决。
谢谢各位热心。

网友(2007-11-20):

4楼:假如是Y型的,那不加锁?加锁了,油的背压力能推动缸?不加锁怎么定位?

网友:
楼主,你说那阀的问题?能具体讲下吗?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