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竞赛数控车工理论资料(请各位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06-05-19):
各位高手们,这份高级试题我自己做了一下.不过有挺多题目看不懂或对答案不是很确定.
请大家给予指点,我在这里先行谢过了!!!

(说明:在附件里粉红色的题目就是看不懂或对答案不是很确定的)

欢迎各位高手,多多给予指正.

如:
12.评定表面粗糙度时,一般在横向轮廓上评定,其理由是( )。
A.横向轮廓比纵向轮廓的可观察性好
B.横向轮廓上表面粗糙度比较均匀
C.在横向轮廓上可得到高度参数的最小值
D.在横向轮廓上可得到高度参数的最大值
29.常用固体润滑剂可以在( )下使用。
A.低温高压 B.高温低压 C.低温低压 D.高温高压
44.主轴箱( D )的张力经轴承座直接传至箱体上,轴1不致受径向力作用而产生弯曲变形,提高了传动的平稳性。
A.V带轮 B.传动轴 C.中间轴 D.主轴
61.规格为200mm的K93液压高速动力卡盘的极限转速是( )r/min。
A.5800 B.6000 C.4500 D.4800
67.为保证数控自定心中心架夹紧零件的中心与机床主轴中心重合 须使用( )块百分表调整。
A.1 B.2 C.3 D.不能判断
110.FANUC系统中,M20指令是( )指令。
A.夹盘松 B.切削液关 C.切削液开 D.空气开
112.FANUC系统中,M10指令是( )指令。
A.夹盘松 B.切削液停 C.切削液开 D.夹盘紧
113.FANUC系统中,M22指令是( )指令。
A.X轴镜像 B.镜像取消 C.Y轴镜像 D.空气开
114.FANUC系统中,( )指令镜像取消指令。
A.M06 B.M10 C.M22 D.M23
115.FANUC系统中,( )指令尾架顶尖进给指令。
A.M32 B.M33 C.M03 D.M30
118.数控车床每周需要检查保养的内容是( )。
A.主轴皮带 B.滚珠丝杠
C.电器柜过滤网 D.冷却油泵过滤器
119.数控车床润滑装置是( )需要检查保养的内容。
A.每天 B.每周 C.每个月 D.一年
120.数控车床润滑泵浮子开关的动作状态是( )需要检查保养的内容。
A.每天 B.每周 C.每个月 D.六个月

楼主:

各位高手,帮忙看一下阿.
谢谢了...

楼主:

以下是未确定答案的题目,各位高手们帮忙看一看,帮助解答

59. 常用固体润滑剂可以在( B )下使用。
  A、低温高压       B、高温低压       C、低温低压       D、高温高压
87. 高温时效是将工件加热到(    ),保温(    ),然后随炉冷却的过程。
  A、550°C,7h           B、350°C,7h
C、650°C,5h           D、550°C,5h
95. 规格为200mm的K93液压高速动力卡盘的极限转速是()r/min。
、5800             B、6000              C、4500                D、4800
137. 为保证数控自定心中心架夹紧零件的中心与机床主轴中心重合 须使用( B )块百分表调整。
、1              B、2              C、3              D、不能判断
174. FANUC系统中,M20指令是(A)指令。
  A、夹盘松          B、切削液关         C、切削液开           D、空气开
176. FANUC系统中,M10指令是()指令。
、夹盘松          B、切削液停         C、切削液开           D、夹盘紧
177. FANUC系统中,M22指令是()指令。
  A、X轴镜像         B、镜像取消         C、Y轴镜像          D、空气开
178. FANUC系统中,M33指令是()后退指令。
、尾架顶尖           B、尾架             C、刀架             D、溜板
182. 数控车床每个月需要检查保养的内容是(C)。
、刀台        B、继电器触点         C、主轴运转情况       D、电池电压
234. FANUC系统中,(  )指令是镜像取消指令。
、M06            B、M10            C、M22            D、M23
235. FANUC系统中,(  )指令是尾架顶尖进给指令。
、M32            B、M33            C、M03            D、M30
237. 检查气动系统压力是否正常是数控车床( D )需要检查保养的内容。
  A、每年           B、每月           C、每周           D、每天
238. 数控车床每周需要检查保养的内容是( D )。
、主轴皮带                         B、滚珠丝杠
  C、电器柜过滤网                     D、冷却油泵过滤器
239. 数控车床润滑装置是(  )需要检查保养的内容。
、每天           B、每周           C、每个月         D、一年
240. 数控车床润滑泵浮子开关的动作状态是(  )需要检查保养的内容。
  A、每天           B、每周           C、每个月         D、六个月
258. 数控机床的条件信息指示灯ERROR(错误)亮时,说明(A\ D)。
、操作错误且未消除                         B、主轴可以运转
  C、回参考点                                 D、按下急停按扭
260. 数控机床的块删除开关扳到()时,程序执行没有“/”的语句。
  A、OFF         B、ON            C、BLOCK  DELETE      D、不能判断
287. 数控机床使用时,必须把主电源开关扳到( B )位置。
  A、IN             B、ON             C、OFF            D、OUT
304. 数控机床的块删除开关扳到( B )时,程序执行所有命令。
  A、BLOCK  DELETE                    B、ON
  C、OFF                              D、不能判断
306. 数控机床试运行开关扳到( A )位置,在“MDI”状态下运行机床时,程序中给定的进给速度无效。
  A、OFF            B、ON             C、DRY RUN        D、IN
318. 用心轴装夹车削套类工件,如果心轴中心孔精度低,车出的工件会产生( A )误差。
  A、同轴度、垂直度                   B、圆柱度、圆度
、尺寸精度、 同轴度                D、表面粗糙度大、同轴度
320. 车削箱体类零件上的孔时,如果车床导轨严重磨损,车出的孔会产生( B )误差。
、尺寸精度       B、圆柱度         C、圆度           D、同轴度
379. 液压高速动力卡盘的滑座位移量一般是(  ) mm。
、3~7           B、1~5           C、5~8           D、8~10
383. 数控自定心中心架的动力为( A )传动。
  A、液压           B、机械           C、手动           D、电器
384. 为保证数控自定心中心架夹紧零件的中心与机床主轴中心重合 须使用(  )调整。
  A、杠杆表和百分表                   B、试棒和百分表
、千分尺和试棒                     D、千分尺和杠杆表
403. 刀具长度补偿指令(  )是将运动指令终点坐标值中减去偏置值。
、G48            B、G49            C、G43            D、G44
428. FANUC系统中,(  )指令是夹盘紧指令。
  A、M08            B、M11            C、M09            D、M10
429. FANUC系统中,(  )指令是X轴镜像指令。
、M06            B、M10            C、M21            D、M22
430. FANUC系统中,(  )指令是镜像取消指令。
  A、M06            B、M10            C、M22            D、M23
431. FANUC系统中, M32指令是(  )进给指令。
  A、尾架顶尖       B、尾架           C、刀架           D、溜板
433. 当机床出现故障时,报警信息显示2004,此故障的内容是(  )。
  A、—X方向超程    B、+Z方向超程     C、—Z方向超程    D、+X方向超程
434. 数控车床(  )需要检查保养的内容是电器柜过滤网。
、每年           B、每月           C、每周           D、每天
435. 数控车床卡盘夹紧力的大小靠(  )调整。
、变量泵         B、溢流阀         C、换向阀         D、减压阀
436. 数控车床液压系统中的液压泵是靠(  )变化进行工作的。
、液压油流量                       B、液压阀的位置
、密封工作腔压力变化               D、密封工作腔容积变化
438. 液压系统中双出杆液压缸活塞杆与缸盖处采用(  )形密封圈密封。
、Y              B、O              C、V              D、M
447. 数控机床快速进给时,进给速率有(  )种选择。
  A、三             B、二             C、五             D、四
468. 检验箱体工件上的立体交错孔的垂直度时,先用直角尺找正( C ),使基准孔与检验平板垂直,然后用百分表测量测量心棒两处,其差值即为测量长度内两孔轴线的垂直度误差。
  A、基准心棒       B、基准孔         C、基准平面       D、测量棒
469. 将两半箱体通过定位部分或定位元件合为一体,用检验心棒插入基准孔和被测孔,如果检验心棒不能自由通过,则说明( C )不符合要求。
  A、圆度           B、垂直度         C、平行度         D、同轴度
471. 使用齿轮游标卡尺可以测量蜗杆的( C )。
  A、分度圆         B、轴向齿厚       C、法向齿厚       D、周节
473. 车削轴类零件时,如果毛坯余量不均匀,切削过程中背吃刀量发生变化,工件会产生( D )误差。
  A、圆柱度         B、尺寸           C、同轴度         D、圆度

二、判断题

(    )3. 有较低的摩擦系数,能在200℃高温内工作,常用于重载滚动轴承的是石墨润滑脂。
(    )60. 当机床出现故障时,报警信息显示2006,此故障的内容是转塔故障。
(    )62. 数控车床液压系统中液压马达的工作原理与液压泵相反。
74. (    )当机床出现故障时,报警信息显示2005,此故障的内容是主电机故障。
75. (    )数控车床卡盘夹紧力的大小靠溢流阀调整。
85. (    )如果两半箱体的同轴度要求不高,可以在两被测孔中插入检验心棒,将百分表固定在其中一个心棒上,百分表测头触在另一孔的心棒上,百分表转动一周,所得读数,就是同轴度误差。
90. (    )加工箱体类零件上的孔时,花盘角铁精度的精度低,会使同轴线上两孔的同轴度产生误差。
117. (  √  )检查气动系统压力是否正常是数控车床每天需要检查保养的内容。
118. (    )数控车床每个月需要检查保养的内容是主轴运转情况。
127. (    )检验箱体工件上的立体交错孔的垂直度时,在基准心棒上装一百分表,测头顶在测量心棒的圆柱面上,旋转90°后再测,即可确定两孔轴线在测量长度内的垂直度误差。

网友(2006-09-11):

我也不太明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