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轴向预紧力的超声波测量---[请教]

楼主(2006-05-19):
有谁做过螺栓轴向预紧力的超声波测量啊?想了解一下温度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大侠们有没有相关资料啊?

网友(2006-07-24):

实际问题,沉了很久了吧。

网友:

对冷问题是有定期加热的必要,能否将所有问题分类列表作一个页面呢?这样查起来也方便啊。

网友(2009-09-17):
温度变化能有多大    理论上来说   温度越高   同等变形的情况下  力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