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316L材质用什么材质的刀粒较好?---[请教]

楼主(2006-05-20):
目前我手上刚接了一大批大型法兰件,材质是316和316L的,不知道用什么材质的刀粒加工最好,哪位仁兄能解急啊?谢了又谢!

楼主:

各位给个意见吧!小弟急啊?

楼主:

轴的材质是ASTM A479 S31803和ASTM A351 CF8M S316
法兰的材料是离心铸造管的316L,
加工起来都有相当的难度,各位有什么好经验?
兄弟急啊!

网友:

316 合金( UNS S31600 ) 和316L ( UNS S31603 ) 是以钼为基础的奥氏体不锈钢, 这个不锈钢与常规的铬-镍奥氏体如304 合金相比,具有更好的抗一般腐蚀及斑蚀、 裂隙腐蚀的能力。这些合金具有更高的延展性、抗应力腐蚀性能、耐压强度及耐 高温性能。除了出色的抗腐蚀能力及强度, 316 合金和316L 铜-镍-钼合金还具有 奥氏体不锈钢的典型特征即良好的装配性及成形性。
因此,参照不钢的加工刀具,可选用高速钢刀具,也可采用常用的YG8N,YW3,813,YA6,YH1等.
另外,车刀的前角及后角应较大,切削速度不宜过高,进给量不宜过大,但也不要过小,避免切削刃在冷硬层内工作.

楼主:

谢谢4楼风前辈!3QQQ!
听了你的介绍,我了解了其中一二,现在的问题是:该材料为离心铸造管,也就是利用高速离心力旋转成形的,表面有氧化硬皮,内部晶体组织稹密。况且法兰零件端面是R状,非得数控加工才行,加工过一次小型 的,但是煞是费事,结果还是OK了,现在急寻更好的方法,附上图纸,各位可以尽力赐教!

楼主:

法兰图面

楼主:

各位,帮我顶啊!请各位喝咖啡哦!

网友:

你用金刚石刀可以吗?PCBN,记得不要用PCD,因为你工件氧化硬皮,很方便的,效率高,而且不用经常换刀呢!

网友(2007-03-05):

YT类带合金镀层加润滑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