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一个非标设计(重新换了附件)

楼主(2006-05-20):
最近的一个非标设计(液压缸)已完工交付使用。含零件表,装配图,和零件图。供新手参考。

 b' Y

换一个附件:帮朋友搞的一个非标液压压力机的液压缸(含零件表,装配图,和零件图)

网友:
Re: 最近的一个非标设计(液压缸)

谢谢海哥

网友:
Re: 最近的一个非标设计(液压缸)

在下谢过了!

网友:
Re: 最近的一个非标设计(液压缸)

谢谢!

网友:
Re: 最近的一个非标设计(液压缸)

想要一份,在哪里啊!

网友:
Re: 最近的一个非标设计(液压缸)

我也想要一份.谢谢! E-Mail:   yang_xy1234@sina.com

网友:

谢谢了

网友(2007-02-21):

是一个很好的参考,谢谢海哥。

网友:

我的CAD是2002的,打不开,苦闷啊

网友:

用在什么地方的啊

网友:

你的图我刚看了一下,有几个地方我觉得不合适或者是我自己看不明白.
1:你活塞杆头部M68*2和活塞杆是不是用一个轴承连接,请问选用何种轴承,M68*2和活塞杆之间受压是没有问题,受拉时我觉得有问题.
2:你活塞的零件图上孔的O型圈槽没画.
3:你对M68的精度要求是7H,所以我觉得你的螺距选择4可能更好一点.
4:你活塞中间直径大,两边直径小,在活塞往复运动中,两边的密封元件很有可能在压力油的作用下挤压的间隙中,容易损坏.
5:导向套上的导向环用两个我觉得比较合理.
有不对之处,请您谅解,你的设计对我有很大的启发,非常感谢.

网友:

看了一下图 对楼上的发表下自己的看法
1.活塞杆部螺纹M68*2相对连接的应该是一个带螺纹的杆头 或者一种平面法兰.用细牙螺纹好处在与调节时方便些 螺纹长度达到30牙 对这种压力的液压缸所拉是没的问题的: 不过我记的杆螺纹标注时是应该用g 而不是H 一般孔用H
2.活塞零件图上的O形圈槽是不用画的 那个O形圈是装在活塞杆上的
3. 见1;
4.看活塞的结构 我猜想那应该是双U形密封件 两边的直径是偏小 但是我觉得可能还不够 我在猜想他的密封件就算用热涨法也很难装进去, 看活塞宽度是够可 最好在中间加双支撑
5.导向套上的密封是没有双支撑的 应该是一个杆密封 一个O形圈  一个防尘圈 其中起支撑的是整个QT导向套
OVER 哈哈

网友:

很受启发,非常感谢您

网友(2007-05-28):
Re: 最近的一个非标设计(液压缸)

谢谢了

网友:
Re: 最近的一个非标设计(液压缸)

宝贵的学习资料,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