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顶圆与齿根圆直径的测量

楼主(2006-05-20):
在进行齿轮测绘时,通常是测量齿顶圆直径、齿根圆直径,以此确定齿轮各主要参数。但在测量时,有时难以实现,如在测量奇数齿轴齿轮时,必须先测一些有关的量,再进行间接换算才行。由于间接测量,其误差大、精度低,如采用光电仪器测量,成本又较高,一些工厂难以实现。本量具不但解决了有轴孔的奇数齿轮齿顶圆和齿根圆直径的测定,也解决了奇数齿轴齿轮的测定,对偶数齿齿轮及大轴径均可测量。

1 三点定圆原理

图1

图1是以O点为圆心,以d为直径的圆,作圆的两条切线AO′、BO′交于点O′,交角为2β,连接OO′交圆周于点C,故∠AO′O=∠BO′O=β,在直角三角形OAO′中

OO′sinβ=OA (1)

OA=OB=OC=d/2 (2)

O′C=OO′-OC (3)

将式(1)、式(2)代入式(3),则

O′C=d/2sinβ-d/2
    =(1-sinβ)d/2sinβ (4)

d=2sinβO′C/(1-sinβ) (5)

式中β和O′C可测出,所以d值可求。

2 量具结构

利用上述关系式,设计了专用量具,固定角β后测得O′C值,代入式(5)计算即可。

量具结构如图2,主要由测量爪1、角度盘3、读数头4组成。
# T$ |9 |6 T p) M$ l

图2

2.1 测量爪
测量时采用面接触,测量爪1的工作面通过自己的回转中心并延伸到另一侧,以便确定β角。测量爪用螺栓固定在回转中心上,为保证其稳定性和准确性,调整β角后,再用螺栓3将测量爪固定在角度盘上(两侧测量爪对中线夹角β相等)。

2.2 读数头
读数头4选用千分尺结构,为实现标准化,可采用标准深度千分尺读数 ,用以测量O′C值。

2.3 角度盘
角度盘2为量具主体,上面刻有供测量爪调整角度的刻度和装配测量爪用的中心(即测量爪回转中心)孔,同时在角度盘对称线上加工出装配读数头用的配合孔,装配时采用过盈配合。

2.4 量具的调零
将量具在一个标准环上通过标准读数头的微调零装置调零(即测量爪中心)。

3 齿轮测量

3.1 测量齿顶圆直径da

无论奇数齿或偶数齿齿轮,测量时调整β角(图3),确保两测量爪(图中AO′、BO′)工作面与轮齿中线附近(OA、OB)的齿顶圆相切,转动读数头旋钮,使伸入端O′C顶到中间轮齿的齿顶C点上(跨齿数为奇数),读出O′C值,并将O′C和β值代入式(5),即可计算齿顶圆直径

da=2sinβO′C/(1-sinβ) (6)

图3

3.2 测量齿根圆直径df
如图4,O′A、O′B为两测量爪,调整β角,使测量爪工作面与齿轮轮齿中线附近齿顶相切,转动读数头旋钮,使伸入端OE顶到齿根圆E点上(跨齿数为偶数),读出OE值,由于

OO′=AO/sinβ=da/2sinβ (7)

图4

OE=OO′-O′E (8)

  OE=df/2=da/2sinβ-O′E
  df=da/sinβ-2O′E (9)

3.3 齿轮参数的确定
完成da、df的测量,即可按通常方法计算齿轮的各参数。

4 注意事项

调整β角时,应使两测量爪与角度盘对称线的夹角β相等;测量时尽量调整到使测量爪与轮齿中线附近的齿顶圆相切;测量齿顶圆时,跨齿数为奇数;测量齿根圆时,跨齿数为偶数;测量时,使测量爪所在平面与被测齿轮轴线垂直。

5 量具的误差分析

作为量具,首先必须要满足精度要求。

5.1 量具的系统误差
由式(5)可知,夹角误差和读数头误差直接影响系统误差。

由于误差比较小,对式(5)全微分,得
  Δd=2sinβΔΟ′C/(1-sinβ)
  +2O′CcosβΔβ/(1-sinβ)2 (10)

由此可见,2sinβ/(1-sinβ)为常数,这说明ΔOC对Δd的影响为固定线性关系;而O′Ccosβ/(1-sinβ)2与O′C的值成比例关系,说明Δβ对Δd的影响关系与被测直径成比例关系。以上说明系统误差是有规律的,设计制造时尽量减小那些对直径误差影响较大的参数误差。设计制造后,可通过修正系数消除系统误差。

5.2 随机误差

测量过程中,测量力的大小、量具的变形、测量时的温度、夹持位置的不同及读数误差等,都会产生一些不确定的误差,这些误差,可通过控制测量环境和反复多次测量等手段将其降到最小程度,使之满足测量要求。

6 结论

对实际齿轮进行测量,结果表明原理正确、结论可靠;量具结构简单,便于制造,易推广,且可用于大轴径和圆弧面曲率半径的测量,误差适中,体积、重量适当,便于测量。

网友:

呵呵,不会发图片阿。你可以编辑帖子,然后看到下面浏览,把图片路径选对,然后发表。每次最多5个附件。何电子邮件附件差不多。

网友:

等你的图片上来,再慢慢看。
但先支持。

网友:

幫忙頂一下
這么好的帖子竟沒人頂﹐真是的﹗

网友:

不错的贴子!谢了!

网友:

我也等你图片

网友(2006-06-20):

没有图片

网友:

楼主,你让人思念到几时?
快点上图片吧!

网友:

还以为是我的电脑有问题,原来是图片还没传上来^_^

网友:

图片作为附件上传,在浏览处选好路径,然后发表。

网友:

楼主,你何时现身呀

网友:

有测绘需要的,仅可拿来.

网友:

等啊!

网友(2006-07-20):

等你图片

网友:

请楼主重新编辑一下,把图片传上来,谢谢

网友:

在等图片。

网友(2009-03-28):
我厂常加工此类齿轮,盼望楼主图纸,谢谢.

网友:
看不到图片

网友:
有图片就会好理解。

网友(2009-04-28):
为什么我看不到图片?我觉得楼主太强了!

网友:
希望早日看到图片,学习一下.

楼主(2010-05-19):

图片

网友:
等待图片。。。等~~~~

网友:
有图一看!易懂易明!!先学习一下!之后等到你上传了图再来顶一下!谢谢

网友(2010-07-02):
我想说说的意见,先不说楼主的量具怎么样,就从齿轮测绘的角度来说,测齿轮的齿顶圆及齿根圆是没有道理的,愿意有以下几点:1、齿轮的齿顶圆及齿根圆公差范围较大,再加上测量误差,使测绘偏差很多。2、现在很多齿轮不采用常规设计,及齿轮的齿顶高系数及齿轮的齿根高系数不为标准值。比如可能会遇到齿顶圆减理论上的节圆一半是模数的0.55倍,而齿轮的理论节圆减根圆的一半为模数的0.89倍。如果是这样的话,测量顶圆和根圆只能加深对自己的误导。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