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P是什么标准的螺纹

楼主(2006-05-21):
TAP是什么标准的螺纹,谢谢各位。

网友:

如果是英文的话,tap就是攻螺纹的意思。

网友:

2楼讲的对,TAP是攻丝的意思

网友:

你搞错了
TAP 就是攻螺纹

网友:

同意,图纸上一般说DRILL尺寸,然后说TAP尺寸,就是说先钻孔,再攻丝

网友(2007-06-01):

Tap是英文螺絲攻的意思
Tapping才是攻螺纹

网友:

Tap 只是攻螺纹的意思!

网友:

.....真晕啊~

网友(2009-10-23):
2楼讲的对,TAP是攻丝的意思

网友:
楼主应该是理解错了,英文图纸上面TAP是攻丝的意思
以前老外图纸的标注都是用文字描述的,看来楼主手上的图纸快被老外淘汰了
不过没办法,他们也不可能把最新的图纸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