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学点什么软件啊---[请教]

楼主(2006-05-21):
我是机械大二的学生,我毕业以后想直接找工作,我应该学点什么软件啊,比如CAD,PROE,还有什么?谢谢:》

网友(2006-07-17):

有时间的话可以学学UG、catia

网友:

个人机械专业的学生在大学期间还是把基础打牢比较好。如果只是学软件,很容易。但是要学以至用就必须要要有牢实的基础。

网友:

如果想做设计,最好学好机械制图,机械设计,机械原理,工程材料,机电传动控制,软件从0开始一个月就可以上手了,但是做设计没有基础一年也上不了手。

网友:

不知道你学不学PLC啊,将PLC及电气控制这一块搞搞熟吧。如果工作能碰到的话 你会觉得很有益的

网友:

我赞成4楼的意见

网友:

哎!这行真苦啊!能学的多学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