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NCM 9对应的中国牌号是什么?

楼主(2006-05-21):
请问SNCM 9对应的中国牌号是什么?

: f: H T3 z, E8 L% d+ R y- i: h

先谢了!

网友:

等同于美国标准4347,可用40CrNiMoA代替.仅供参考!

网友:

SNCM 9是日本的钢牌号,目前国内没有和其对应的钢材,楼上说的对,可这种钢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