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高级(实操题)

楼主(2006-05-21):
图纸见附件

 e( m. d9 g

一号刀:偏刀
二号刀:切断刀
三号刀:螺纹刀

 f) U

N10 M03 S2
N20 T0101
N30 G00 X31 Z0
N40 G71 U1.0 R0.5
N50 G71 P60 Q120 U0.4 F50
N60 G01 X0 F30
N70 X2.163 Z-1.873
N80 G02 X12.792 Z-7.26 R15
N90 G03 X25 Z-18 R12.5
N100 G01 Z-35
N110 X28
N120 Z-69.5
N130 G00 X50 Z80 M05
N140 M00
N150 M03 S1
N160 T0101
N170 G00 X30 Z0
N180 G70 P60 Q100
N190 G00 X50 Z80 M05
N191 M00
N192 M03 S1
N194 T0101
N196 G00 X30 Z0
N197 G70 P60 Q100
N198 G00 X50 Z80 M05
N200 M00
N210 M03 S2
N220 T0202
N230 G00 X30 Z-30.9
N240 G01 X15.5 F15
N250 G00 X30
N260 G72 W3 R0.5
N270 G72 P280 Q330 U0.2
N280 G00 Z-17.5
N290 G01 X25 F15
N300 Z-18
N310 G03 X17.857 Z-26.748 R12.5
N320 G02 X15 Z-30.247 R5
N330 G01 Z-30.98
N340 G00 X50 Z80 M05
N350 M00
N360 M03 S1
N370 T0202
N380 G00 X30 Z-30.9
N390 G70 P280 Q330
N392 G00 X50 Z80 M05
N394 M00
N396 M03 S2
N398 T0202
N400 G00 X30 Z-50
N410 G75 X20 Z-65 P2000 Q3500 F15
N420 G01 X10.5
N430 G00 X30
N440 G72 W3 R0.5
N450 G72 P460 Q492 U0.2
N460 G00 Z-34.5
N470 G01 X28 F15
N480 Z-39.412
N490 G03 X15.774 Z-50 R15
N492 G01 X10
N500 G70 P460 Q490
N600 G00 Z-50.98
N610 G01 X10.5 F15
N612 X10
N620 Z-50
N630 G00 X18 Z-50.98
N640 G01 X19.8 Z-51.98
N650 Z-64
N660 X18 Z-65
N660 X17
N660 G00 X50
N670 Z80 M05
N680 M00
N690 M03 S1
N700 T0303
N710 G00 Z-55
N720 X20
N730 G92 X19.3 Z-65 F1.5
N740 X18.8
N750 X18.6
N755 X18.4
N756 X18.3
N760 X18.2
N770 X18.1
N780 X18.05
N790 G00 X50
N800 Z80 M05
N810 M00
N820 M03 S2
N830 T0202
N840 G00 Z-65
N850 X20
N860 G01 X2.5 F15
N870 G00 X50
N880 Z80 M05
N890 T0100 M30

网友:

G00X100Z100                     设定坐标
S2M3T0202                       560转主轴低速正转,2号粗车刀
G00X32Z2M08
G73U14W0R0.007
G73P1Q2U0.3W0F100
N1G01X0Z0F40
X2.16Z-1.87
G02X12.79Z-7.26R15F30
G03X17.86Z-26.75R12.5   (如有偏差可将此值适当增大,根据误差来确定)
G02X15Z-30.25R5
G01Z-35F40
X27
X28Z-35.5
Z-40
G03X16.45Z-50R15F30     (如有偏差可将此值适当调整,根据误差来确定)
G01Z-55F40
X19.8
Z-70
G00X100Z100M05
M00
S1M3T0101
G0X32Z2M08
G70P1Q2
G00X100Z100M05
M00
S2M3T0303
G00X29Z-52M08
G76P030060Q10R0.01
G76X18.05Z-66P975Q250F1.5
G00X100Z100M05
M00
S2M3T0404
G00X29Z-50M08
G01X10.1F40
G00X29
Z-51.8
G01X10F30
Z-50
G00X100
Z100M05
M00
S2M3T0404
G00X29Z-65M08
G01X0F40
G00X100
Z100M05
T0101
M30
1号刀为90度,副偏角60度的精车刀;
2号刀为90度,副偏角60度的粗车刀;
3号刀为60度的高速钢螺纹车刀;
4号刀为刀宽3.2MM的高速钢槽刀;

这是我用G73编的,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N1 G00X100Z100                     设定坐标
N2 S2M3T0202                       560转主轴低速正转,2号粗车刀
N3 G00X32Z2                        快速定位
N4 G90X28.5Z-75F100                 粗车零件轮廓,留余量0.5MM
N5 G00X28.5
N6 G90X25.5Z-35
N7 G00X25.5
N8 G90X24.44Z-14.35
N9 G00X24.44
N10 G90X20.44Z-10.37
N11 G00X20.44
N12 G90X16.44Z-8.25
N13 G00X16.44
N13 G90X12.44Z-6.86
N14 G00X12.44
N15 G90X8.44Z-5.35
N16 G00X8.44
N17 G90X4.44Z-3.15
N18 G00X0.5Z0.13
N19 G01X2.6Z-1.75
N20 G02X13.04Z-7.05R14.75
N21 G3X25.5Z-18R12.75
N22 G0X100Z100M05                        返回参考点,主轴停止
N23 M00                                        程序暂停
N24 S2M3T0404                         560转低速正转,4号切槽刀
N25 M08                                        冷却液开
N26 G00X29Z-31.8                       用3个G72粗车循环指令,
N27 G01X15.5F40                        对三外轮廓进行粗车,
N28 G00X29                                留余量0.5MM
N29 G72W2.5R0.5
N30 G72P31Q35U0.5W0F30
N31 G00Z-18
N32 G01X25F40
N33 G03X17.86Z-26.75R12.5F30
N34 G02X15Z-30.25R5F30
N35 G01Z-31.8F40
N36 G00Z-51.8
N37 G01X10.5F40
N38 G00X29
N39 G72W2.5R0.5
N40 G72P41Q45U0.5W0F40
N41 G00Z-40
N42 G01X28F40
N43 G03X16.45Z-50R15F30
N44 G01X10F40
N45 Z-51.8
N46 G00Z-65
N47 G01X18F40
N48 G00X29
N49 G72W2.5R0.5
N50 G72P51Q53U0.5W0F40
N51 G00Z-55
N52 G01X19.8F40
N53 Z-65
N54 G00X100Z100                                返回参考点
N55 S1M3T0101心                       1120转主轴高速正转,1号精车刀
N56 G00X-0.5Z2                                  快速定位
N57 G01X0Z0F40                              精车零件轮廓
N58 X2.16Z-1.87
N59 G02X12.79Z-7.26R15F30
N60 G03X17.86Z-26.75R12.5             (如有偏差可将此值适当增大)
N61 G02X15Z-30.25R5
N62 G01Z-35F40
N63 X27
N64 X28Z-35.5
N65 Z-40                               (如有偏差可将此值适当调整)
N66 G03X16.45Z-50R15F30
N67 G01Z-55F40
N68 X19.8
N69 Z-65
N70 G00X100Z100                                 返回参考点
N71 S2M3T0303                           560转低速正转,3号螺纹刀
N72 M08                                          冷却液开
N73 G00X29Z-52                                   快速定位
N74 G76P050060Q10R0.01                       粗精车M20X1.5螺纹
N75 G76X18.05Z-66P975Q250F1.5
N76 G00X100Z100                                返回参考点
N77 S2M3T0404                            560转低速正转,4号切槽刀
N78G00 X29Z-50                                  返回参考点
N79 G01X10F40                                  精车 10槽处
N80 Z-51.8
N81 G00X100
N82 Z100M05                                返回参考点,主轴停止
N83 M00                                           程序暂停
N84 S2M3T0404                            560转低速正转,4号切槽刀
N85 G00X29Z-65                                    快速定位
N86 G01X0F40                                        切断工件
N87 G00X100
N88 Z100                                 返回参考点,主轴停止
N89 M05
N89 T0100                                   返回基准刀
N90 M30                                     程序结束
1号刀为90度,副偏        角60度的硬质合金精车刀;
2号刀为90度,副偏角6~8度的硬质合金,粗车刀;
3号刀为60度的高速钢螺纹车刀;
4号刀为刀宽3.2MM的高速钢槽刀;

注:第一件试切时,应在设置坐标(G50)处预留余量0.5MM。试切一遍后,再根据实际尺寸的偏差进行调整,把尺寸控制在公差范围内。

网友:

这是用G90和G72编程的,比用G73的粗车加工时间提高差不多两倍以上.
大家可以试试看....

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因为不是用圆心编程,所以加工出来在圆球的部分和R15的部分会存在一定的误差.
本人用直接修改坐标的方法来进行补偿,用千分尺测量可以控制在公关范围内.

楼主可以做个朋友吗,我的QQ是84079975

楼主:

我认为: S指令跟T的指令最好是分为两段来写较安全一些
如 N1 M03 S500
    N2  T0202

二楼的程序 G73后开始的第一行程序不能有Z 方向的,G71也一样,而G72后的第一行程序不能有X方向的。如果该工件用G73的话我建议分两段来要好一点,速度会快点。 还有我想问一下GSK980T有G76的吗?2号刀用90度,副偏角60度的粗车刀,强度够吗?

对于三楼的我觉得用G71要比用G90方便和省时间

网友:

实际加工用循环指令是比较少的,用单一循环指令比较多.
如果就单件加工来讲,用G71和G72会方便一些.

用G90和单段指令编程会麻烦一些,但在实际加工中效率就会体现出来的.

为了避免与工件产生干涉,所以副偏角要大一些.
G73的第一段是可以有X和Z的,你可以试一下阿!!

把S指令和T指令分开或合在一段都问题不大,系统会先S\T\G的顺序进行的.

网友:

各位高手们多多交流阿,学习中...

楼主:

不好意思,我因为在实际加工中没有用过G90,我只是从编程的角度来讲的,有机会我一定要试试。 阿承:你也在汕头? 我QQ241150329,有空的话大家一起研究

网友:

对阿,我是澄海的.不过现在在广州,楼主还要向你多多学习呢!!

网友:

楼主是好人!!

网友:

楼主xx

网友:

有难度啊!

网友:

万分狂谢。。。阿涛在侠,希望你还可以传一些这样的题上来,再附加一句如果可以把加工工艺写出,看下大家的工艺哪个更合理,再谢一次

网友:

多谢多谢

网友:

大家可以多点讨论阿,这样我们就能共同学习共同进步了.....

网友(2006-09-11):

不错不错

网友:

大虾们?怎么打开啊!?

网友:

我编程重来不用G71/G72那样加工时间太长,虽然便起来有点烦,但是能提高效率,老版只在乎这个,当然质量也要保证

网友:

收藏了,研究研究,谢谢楼主的奋献。

网友(2006-10-31):

图呢?零件图我看不到呀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系统?

网友(2007-09-04):

我从楼上的各位那里学到了很多知识,谢谢

网友:

哈哈,我从来就没手工编过程序。

网友(2009-05-10):
怎么没有图

网友:
不好意思  机子卡
1 b  G' c/ h5 g图看见了

网友:
怎么没图呢?

网友:
有图纸吗 交流交流

网友(2009-07-30):
各位高手们多多交流阿,学习中...

网友:
真有两把刷子。

网友(2010-05-20):
学习中,大家多多指教啊,。。。。。。。。。。。。

网友:
下来学习学习 谢谢了辛苦了

网友:
谢谢啊  我是数控新手 希望大家指教

网友:
高手太多了,学习中。。。

网友(2010-08-01):
像楼主学习了哦!% |& P  K) S% P) q
一定得看看

网友:
大家好 我也是 做数控的,刚创建一个群,希望大家进来多多 交流。。。。

网友:
对了 群号85247414  希望做 数控加工的 来本群 共同讨论 学习 共勉

网友:
回复 楼主:

    工作要的是效率,我用的最多的就是G00 G01 G02 G03 G04 G92

网友:
数控车的程序,编程应该没有这么复杂把。

网友(2010-10-14):
谢谢指教,以后多多帮忙。不懂的 一看就回了。

网友:
我不喜欢用G90,加工效率太慢
最好用G1和G0结合的用,只不过编程麻烦一点,但加工效率高
S指令最好和T指令分开写,先写T指令,在写S指令,我以前都吃过亏,
当时忘记退刀了,我又从新加工,车一转,直接换刀,结果车刀和正在运转的卡盘来了个亲密接触

网友:
数控车圆球是怎么车的,用球刀怎么来用道具半径补偿,请楼主举例说明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能不能画图说明白车圆球要注意那些问题,要想精度高怎么弄

网友:
下载还要威望  新手木威望

网友:
感谢楼主共享
感谢楼主共享

网友(2013-08-13):
来秀个UG的数控出开粗程序

网友(点评):
一看你刀路,你就不是玩数车的

网友:
"onelee  一看你刀路,你就不是玩数车的"  请注意你的用词,你如果说退刀不对,没毛病,你要说刀路,说明你没干过数控立车,沈鼓叶轮吧,来辩论一下啊,我们楼下正干着,再就是我开始干时用数控车是沈机床3的大森一,你见过吗
我去你空间了,你干那活都是小件,用的是小卧车,你没干过大件,没开过大床子,这次可以原谅你的冒失,下次注意。
另外干那活你还说练手,说明你刚过学徒,多出去走走,见识见识,老在一个井里,那对你没好处。

网友(2013-12-12):
是配合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