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海哥007”设计的非标油缸的一些想法

楼主(2006-05-21):
看了“海哥007”设计的油缸图纸,从中学到不少东西,先谢谢海哥给我们提供学习的机会。不过我对该油缸的设计感觉不是很满意,有一些改进方法在这里提出,希望海哥不要生气,望各位前辈多多指点。

我个人觉得不合适的地方:

6 ] N

1.该油缸的总体结构还停留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用四个双头螺杆定位两端盖,并且端盖设计为方形感觉粗大笨重,不美观;并且要专门加工螺杆增加成本。虽说实用是主要的,但现在的加工技术水平高了,为何不做美观一些,国外的液压元件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力求简洁美观。我们在佩服人家的同时也要学习才行。

2.活塞与缸筒、活塞杆与端盖之间的密封用Yx型密封圈以及导向仍用金属导向。本人认为该为用格来圈密封再加上导向环比较合适。格来圈有效的防止了Yx型密封圈装配以及使用时的翻边现象;导向环材料为聚四氟乙烯耐磨性高,并且更换方便。

7 p( }7 g R5 j- p3 J

活塞密封与导向的改进(活塞杆可雷同)

网友:

大侠专业人士!图中标识的文字请写出来,图上看不清。谢谢!

网友:

首先谢谢(书山一角)大侠的点评,我已收藏。
 不过我得说明一下:安装尺寸是主机厂已定的,必须严格按他们的来。二是系统压力不高(7NPa)
  现在此榨油机已到非洲。今年又有10台定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谢谢(书山一角)大侠的点评,我已收藏。
不过我得说明一下:安装尺寸是主机厂已定的,必须严格按他们的来。二是系统压力不高(7NPa)
现在此榨油机已到非洲。今年又有10台定货。

我的想法是改变油缸的总体设计结构,安装尺寸当然要按照主机厂的来。系统压力不高比如采用6个M10的螺钉代替螺杆连接端盖与缸筒。这样整体结构就显的精巧。设计是因人而宜的,每个人的设计思路都不会一样,这里我是想探讨一下怎样设计才会更好。

- l E

根据系统压力大小,本人认为中低压系统端盖与缸筒比较好的连接方式如下图,请前辈给予指点。

 c

这种连接无需将缸筒与连接法兰焊接,靠两个半圆卡键与螺钉将法兰与端盖固定。

网友:

海哥007的设计中规中矩,Y型圈的确需要改,改O型圈也可以,格来圈安装较烦,且内泄较大。70公斤属低压缸,拉杆较适宜。卡环连接不提倡采用,既增加了缸桶壁厚,加工繁杂,又降低了可靠性

网友:

如果主机厂不要求拉杆,后端盖我也就采取焊接了。此油缸主要功能只起给主机一个有效负荷用,没有速度要求。达到负荷要求,油泵停止工作(我采用一6.3升蓄能器继续保压),系统压力下降到一定值。通过压力控制器(YK型)重新启动油泵补充系统压力。 液压系统加上一只油缸的售价只能控制在8000元左右,(出口产品,不能使用水货元件)

欢迎大家继续讨论。哪位大虾有好的想法,盼能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