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Cr15的力学性能

楼主(2006-05-21):
请问谁知道GCr15的力学性能,我在网上查不到。

网友:

GCr15钢综合性能良好,淬火和回火后硬度高而均匀,耐磨性好,接触疲劳强度高,钢的热加工性好,球化退火后有良好的可切削性,但对形成白点的敏感性较大,可焊性不好。淬火后硬度可达HRC65-66,回火硬度可达HRC59-64(温度超大,硬度超低)。

网友(2009-06-27):
GCr15参照哪个标准?

网友:
百度查一下马上就出来了,还说找不到?

网友:
我们有用GCr15做滚轮的!总体性能不错的

网友(2010-01-25):
冷拉后强度按YB(T)1标准查

网友:
特性:综合性能良好.球化退火后有良好的切削加工性能.淬火和回火后硬度高而且均匀,耐磨性能和接触疲
  劳强度高.热加工性能好.含有较多的合金元素,价格比较便宜.GCR15钢是高碳铬轴承钢中使用和生产量最
  多的牌号,被世界广泛采用.但是白点敏感性强,焊接性能较差.
  用途:用于制作各种轴承套圈和滚动体.例如:制作内燃机、电动机车、汽车、拖拉机、机床、轧钢机、钻
  探机、矿山机械、通用机械,以及高速旋转的个高载荷机械传动轴承的钢球、滚子和套圈.
  具有高而均匀的硬度,良好的耐磨性.用于制作承受负荷较大的小截面调质件和应力较小的大型正火零件.
  具务了轴承的耐磨性,也加强了顶也钢性.
  注意:
  1 轴承钢管用钢的残余铜含量(熔炼分析)应不大于0.20%。
  2 氧含量在钢坯或钢材上测定。
  3 盘条用钢的硫含量(熔炼分析)应不大于0.020%。[1][2]

网友:
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2012-08-19):
还是没有正解

网友:
高碳铬轴承钢 GB/T18254-2002

网友: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3910565.html , 这里可在线看到标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