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lidworks 2005 如何做动画

楼主(2006-05-22):
本人因毕业设计需要演示,想用solidwrks2005做,但老是做不出来,请赐教!谢谢!

网友:

solidworks动画功能不强,一般是用solidworks建模,用其他软件(如:3dsmax, softimage等)做动画,

网友:

用cosmosmotion做机构仿真

楼主:

谢谢各位的赐教!但可惜我不会那些软件,我明天试一下用CAXA的实体实际从新画过那些图,然后再做动画试试

网友(2007-08-19):

问什么你们就回答什么,说那么远的有什么用。不会就别回帖子。
我现在在学习这个,查到这看见这些话,真没意思!

网友:

名如其人

网友:

高手都上哪去了???

网友:

在一个帖子中我曾经回复过这个问题
用SOLIDWORK的插件Animator。需要安装SOLIDEWORKS OFFICE或者SOLIDEWORKS OFFICE PRO版本。也就是安装SOLIDWORKS的时候尽量装全。
然后在工具--插件里选中Animator。操作类似Flash,利用祯的概念。比较简单。通过录制得到AVI格式的动画文件或者BMP或者TGA格式的一系列静态图象。然后可以进行后期处理。如用Adobe Premiere进行视频编辑。或者用Gif Movie Gear和PHOTSHOP联合制作GIF格式的动化文件。
也可以用COSMOSMotion插件,建立运动结构模型,进行干涉分析,跟踪零件运动轨迹,分析速度、作用力等。
提到的软件在网上都能找到。
建立LZ最好是买本书学习一下。

网友:

虽然我不会,也还没开始学,但是我比较欣赏10楼的"翔天"社友这样的态度.

网友:

有插件的啊,还满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插件的啊,还满好用的
希望你能上传你用的插件,给大家分享,不知道意下如何?

网友:

支持上传插件。

网友:

我也是刚刚开始学的初学者看看着个

网友(2012-05-21):
谁可以教我下 制作动画 谢谢

网友:
插件在哪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