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之热影响与切缝

楼主(2006-05-22):
  激光束聚焦成很小的光点,使焦点处达到很高的功率密度。这时光束输入的热量远远超过被材料反射、传导或扩散的部分,材料很快加热至汽化程度,蒸发形成孔洞。随着光束与材料相对线性移动,使孔洞连续形成宽度很窄的切缝。切边受热影响很小,基本没有工件变形。fficeffice" />

# g6 k& J l: |3 f

切割过程中还添加与被切材料相适合的辅助气体。钢切割时利用氧作为辅助汽体与熔融金属产生放热化学反应氧化材料,同时帮助吹走割缝内的熔渣。切割聚丙烯一类塑料使用压缩空气,棉、纸等易燃材料切割使用惰性汽体。进入喷嘴的辅助汽体还能冷却聚焦透镜,防止烟尘进入透镜座内污染镜片并导致镜片过热。

大多数有机与无机材料都可以用激光切割。在工业制造系统占有份量很重的金属加工业,许多金属材料,不管它是什么样的硬度,都可以进行无变形切割。当然,对高反射率材料,如金、银、铜和铝合金,它们也是好的传热导体,因此激光切割很困难,甚至不能切割。(对于此类材料可以在材料表面涂上防反射材料进行切割)

激光切割无毛刺、皱折、精度高,优于等离子切割。对许多机电制造行业来说,由于微机程序控制的现代激光切割系统能方便切割不同形状与尺寸的工件,它往往比冲切、模压工艺更被优先选用;尽管它加工速度还慢于模冲,但它没有模具消耗,无须修理模具,还节约更换模具时间,从而节省了加工费用,降低了生产成本,所以从总体上考虑是更合算的。

网友:

谁熟悉电加工啊,咱们也需要开这样一个栏目。大侠介绍的基本原理很清楚,感觉每个栏目都需要类似的介绍。

楼主:

只想说,一个人懂了不叫懂,只有自己懂了之后告诉别人怎么懂才叫真正的懂
我们中国正缺少这种精神!

希望大家在这里能够得到成长!

楼主:

                                                                                                    还有,可惜坛子里关于激光技术的不多

网友:

激光技术的内容多了,就会把更多的同道吸引来。
斑竹责任重大啊!呵呵

楼主:

谢谢支持!

自己顶

网友:

好书救应该公共享,大恩不言谢

网友:

这样的论坛我们应该共同支持

楼主:

谢谢支持!!!

网友:

知識雙多了點了﹗
謝謝樓主大人﹗﹕)

楼主:

好帖不能沉,,,

网友:

有道理,这贴要是沉了可真是可惜了。

顶上去

楼主:

用力顶

网友:

楼主能否发点切割具体应用的实物上来让大家学习一下,最好有切割表面放大的照片。要不然光文字抽象了点

楼主:

呵呵
~~~~

有图片一定传

网友:

我的图片明天在上传?

楼主:

哈哈。。。谢谢兄弟这么支持。其实我过去有很多,但是电脑坏了。什么数据都没了!!

网友(2006-07-12):

落花泪宇:

感谢感谢再感谢!

网友(2006-08-16):

楼主是做激光切割方面工作的吗?

网友:

切缝也受激光机模式的影响,如果光斑偏大效果就不太好了
就我的感觉,在一些反射率高的材料加工时,有时会有热辐射,
至于厚的材料,热影响就很大了,在加工时材料会轻微变形,
但切割效率和切缝质量都还好
只要参数弄的好就可以了
另外激光切割头上的焦点距板材的位置也是非常重要的,再看激光光斑是否在喷嘴的最中间,如果这两点没有做好,其他的东西就不用搞拉!他直接关系到切割的质量..这也是保证切割质量的第一步.至于其他的就是需要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

楼上的说的问题应该是供应商的问题,而不是用户需要操心的问题。呵呵。

网友:

上图是一个火柴棒和通快激光切割机切割的样品的比较,像素不是很高~不过放大了大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这张是锯片:看上去都很简单,其实要求很高 。

网友:

采用TRUMPF 通快激光切割机切割的厚板

网友(2006-11-21):

有的时候参数变的很快?

楼主:

呵呵~楼主就在论坛里,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这里提出来,大家都很热心的!

网友(2007-01-23):

谢谢,快干激光,看了这些可以少走弯路.多谢了!

网友:

单就说成形,你工件最后的目标形状你激光切割肯定不行,也就是说还是要变形

网友(2007-06-10):

就是具体给分析一下

网友:

那自行车 看上去粗糙
其他的还可以 还有图太少了

网友:

我个人认为,激光切割缝不能太宽,否则切割质量不好速度也上不去.今天生产时就发生这类事,后来换一个透镜才弄好.

网友(2007-07-15):

顶~
支持有经验的大侠共享知识经验~

网友(2008-01-03):
对于碳钢来说,激光切割的成本如何估算。

你好!
对于碳钢来说,激光切割的成本如何估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