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做到齿面时有问题啊!---[求助]

楼主(2006-05-23):
TOOTH_NUMBER NUMBER=20
"Enter the number of teeth:"
module number=3
"enter the module:"
pressure_angle number=20
"enter the pressure angle:"
face_width number=15
"enter the face width:"
rad_fillet number=0.4
"enter the fillet:"

rad_pitch=0.5*tooth_number*module
rad_base=rad_pitch*cos(pressure_angle)
circular_pitch=pi*module
tooth_thick_on_pitch=circular_pitch/2
rad_addendum=rad_pitch+1*module
rad_dedendum=rad_pitch-1.157*module
inv_phi=tan(pressure_angle)-pressure_angle*2*pi/360
tooth_thick_on_base=2*rad_base*(tooth_thick_on_pitch/(2*rad_pitch)+inv_phi)
ang_tooth_thick=tooth_thick_on_base/rad_base*360/(2*pi)
ang_tooth_space=360/tooth_number-ang_tooth_thick

shaft_dia number
"enter the shaft diameter:"
key_width number
"enter the key width:"
key_height number
"enter the key height:"

todeg=180/pi
roll_angle=0
solve
roll_angle*todeg-atan(roll_angle)=trajpar*ang_tooth_thick
for roll_angle
sd7=rad_base*(1+roll_angle^2)^0.2

图片在附件..我做的PRT也放上来.检查多次也不知道为什么.齿形就是不对.我用的是2001的.请高手帮忙啊..

prt传不了/???那只好改后缀了.加上.GIF

网友:

有点看不懂你的东西!你把PRT文件压缩再上传试试

楼主:

PRT文件就是那个显示不出来的图片.下载它去掉后缀.gif就是了..

网友:

最讨厌做齿轮了